[工仪] 再给万用表加个一键开关机按钮

楼主(2022-10-15):
由于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我每测量完一次万用表后,都会转回关机档,有时候一天能这样往复开关机四五十次。

众所周知由于市场因素,这些年制造的产品越来越不耐用了,毕竟旧的不坏,新的就卖不掉,没有销量,企业就会饿死。

例如每次用这个ut890c的600v交流电压档,要转1/3圈才到,途中要额外磨损很多档位,不利于滑牙寿命。于是乎我对炮灰表都喜欢加个独立开关,避免转盘磨损

开关就放在后盖上,藏在表笔卡槽之间,既方便一只手指开关机,也不会压到开关,定好位置,钻孔,修边。

修出长方形孔后,塞进船型开关,这种开关单只手指就可以开关,而拨扭开关有时候一只指头掰不过去。

开关控制的线路就是切换占位桶的位置,如此一来还可以省下一个电池占位桶。

线连到开关上,焊点再涂点704硅胶,防止哪天因震动把线弄掉了,落到电路板上烧了芯片,细节保护要到位。

装回后盖时才发现,一开始位置居然没定好,歪了,行吧,小问题,切掉一点保护套就是了。

非常方便的单指开关机,秒开秒关。

我个人平时还是挺喜欢用手动挡的,这是之前的炮灰表,也是改了一键开关机。

新炮灰上岗,老炮灰就可以退位了,拜拜了。

三大主炮灰表,自动挡表,手动挡,钳形表。

都改了一键开关机,反正都是廉价表,别指望转盘质量多好,用的多磨损的贼快。

我最看得起的炮灰是众仪102,因为交直流电压都在一个档上,仅需要按一下SEL按键就可以切换。

另一个钳表嘛,只测电流,正经人谁拿钳表当万用表去用。

这三个表它们自己应该高兴,只有炮灰表才有资格享受一键开关机的待遇,毕竟坏了就丢的那种。其他仪表都是装裹尸袋里吃灰的。

结束,谢谢

网友A:
我们的表都有个叫auto off的功能,过一会儿,就自己关机了,按任意键,开机,不用转度盘

网友B:
从另一个角度看,转盘用的少了,某些档位就会长期转不到,这样这些档位时间久了就会氧化接触不良,正所谓用则进不用则退。

网友C:
万用表工具真不少,一键开关机方法不错,避免转盘磨损

网友D:
给转盘上面多耐高温润滑脂不导电的那种,正常来说很难磨损。。。你就当作是滑环的待遇来看,基本上等你有了新炮灰,这个也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表都有个叫auto off的功能,过一会儿,就自己关机了,按任意键,开机,不用转度盘 ...

15分钟自动关机太久了,有时候观察电池自然压降,十几分钟测一次,一次就用几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另一个角度看,转盘用的少了,某些档位就会长期转不到,这样这些档位时间久了就会氧化接触不良,正所谓用 ...

转盘涂上凡士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另一个角度看,转盘用的少了,某些档位就会长期转不到,这样这些档位时间久了就会氧化接触不良,正所谓用 ...

这个我切身体会,之前有个61e就是常年贡起来吃灰,偶尔拿出来对比基准测一下电压,看看精度有没有变化,平时几乎不用它。后来我发现换挡时总是有概率重启,就是指滑过两个档位中间时,就关机了。所以我excel上做了了电器定期使用维护表,把需要定期充放电维护的锂电池产品,需要每个月打印几次的喷墨打印机,需要定期上发条润滑齿轮的机械表,以及吃灰的万用表,都要定期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另一个角度看,转盘用的少了,某些档位就会长期转不到,这样这些档位时间久了就会氧化接触不良,正所谓用 ...

实际上这个890c就是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转动不流畅,有时候会卡在两个档之间,毕竟手动挡的滑牙太密了,间隔没有自动挡表的滑牙宽敞,个人感觉耐磨性不如自动挡表。实际上自动挡表确实也没必要加单独的开关,你是转不坏转盘的,不过众仪玩具表是个例外,普遍买家都反应转盘用久了就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工具真不少,一键开关机方法不错,避免转盘磨损

对于档位密集的手动挡,和廉价杂牌自动挡,是个很好的保护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转盘上面多耐高温润滑脂不导电的那种,正常来说很难磨损。。。你就当作是滑环的待遇来看,基本上等你有了 ...

这个890c已经开始有问题了,实际上就是因为有问题了,我才改的开关,之前经常会转到两个档位之间,或者说档位顿挫感比较无力。

网友:
现在出的890都用干电池了,胜利和优利德都改了,我以前买的还是9V电池。

网友:
我们都是改的锂电,从不考虑耗电

网友:
使用转盘开关机,确实会增加磨损,厂家这么设计就是动机不纯。

网友:
9V的电池位需要挪个地方安开关,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你这么喜欢开关,为什么买的表都没有开关呢

网友:
楼主的作法有创意

网友:
不错,省了很多的电,我也有这个想法,学习了

网友:
若干年前就改了,这块表现在还在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1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