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江西43岁三婚男跪求洗衣机的这个皮带轴怎么样才能拆下来

楼主(2022-10-15):
一个洗衣机质量非常好,唯一缺点就是那个洗衣机的时候脱水的时候振动非常响,从四楼洗衣脱水一楼都吵得要命。拆下电机发现是轴承间隙太大了,洗衣的时候转速不快还能忍受。一到脱水的时候,那个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

本来就是换1个6201  1个6202的新轴承就好了,但是发现这个电机轴上的小皮带轮,没有碳刷的那头。无论是用拉马拉,用火烤,用铁锤砸,就是搞不下来,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了,一直放一台洗衣机在这吧地方一直放不下这个轴承来,所以本人跪求论坛上的歌,各路大神帮我想个办法,我要怎样才能拆下这个小皮带轮来?

我先在这给大家磕头下跪,感谢啦!

网友A:
理说拉马拉的下来的,可能锈死了,切开取下,重新换一个,购怕便宜的多,找车工做一个太贵!!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说拉马拉的下来的,可能锈死了,切开取下,重新换一个,购怕便宜的多,找车工做一个太贵!!
供参考! ...

淘宝根本没有这种小皮带轮卖,找了好几个月了

网友:
除锈剂泡个两三天,清理打磨外面轴,上拉马,边烤边拉边震,哪有下不来的!
实在不行,切开重新换新

网友:
用ZSV感应加热器试一下,也许可以的

网友:
用电吹风热一下,然后喷点3M的锈敌除锈润滑剂或WD40润滑剂,等10分钟后再拉

网友:
不是4婚了么

网友:
不用跪,这点小事用不着行此大礼。
拉马拽上,缝隙里滴上点机油,用割炬对带轮加热,迅速加热,一定要迅速,迅速,迅速,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时,趁皮带轮一个不注意,撸它下来

网友:
另外,我很好奇,你淘宝搜的啥?这玩意貌似不是啥吉祥物稀罕物?

网友:
用氧气加热后用拉毛

网友:
用角磨机切割,差不多还有一点点要切穿的时候,用凿子凿开。皮带轮网上有卖,直接换个新的就是了。

网友:
柴油里浸泡一夜,或者喷除锈剂彻底浸润,拉马伺候。

网友:
瓦斯喷灯烧红皮带轮,然后敲下来,实在不行切成2半。标准件皮带轮网上应该有配件,实在不行,废品站找差不多的,用电磨头等扩孔。

网友:
磨光机磨掉

网友:
换洗衣机吧

网友:
切割机伺候

网友:
加热温度不够,拉不下来的

网友:
纯铜的电机吗?

网友:
用拉马啊,拆轴承专用!!!!!

网友:
1除锈剂泡半天
2热风枪加热
3买新的或找拆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