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emmc转tf,win认盘但是无法格式化,电脑还会卡死,是不是颗粒坏了?

楼主(2022-10-15):
前段时间从某宝上买了4块剪板emmc颗粒,2个8G,2个4G,想尝试下制作U盘。一颗8G贴在安国读卡器上正常使用,剩下的一个8G贴在emmc转tf板上,也正常使用,两个4G同样转为tf,电脑认盘,但是无法格式化,分区助手格式化显示Certain bad sector exists in DBR,是不是颗粒坏了,还是我焊接的问题?求大佬们赐教。

网友A:
重新焊一遍,不行就扔,反正4g而已

网友B:
大概率是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焊一遍,不行就扔,反正4g而已

重新焊接还是不行,本来就是练手的,扔了不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芯片有问题

买的剪板的,本身就不知道好坏,已经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