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缺少环牛的奇声AV1680T功放

楼主(2022-10-15):
            去年对门小区门卫张师傅叫我过去小区一下,说是有几个东西要给我。于是过去一看,有一个落地式音箱,一个黑色的超薄DVD机,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主角奇声功放。跑了三次才把这些东西拿回家。音箱因为是单个的,所以没有拆。DVD机是个杂牌子的,也懒得试了,因为现在很少有人玩DVD机了。于是就检查功放,到手一看,功放机电源线被剪断了。当时想着估计不会有多大的问题,无非就是电位器问题。所以当时也没有拆开。
       由于去年在咸鱼开通了账号,卖了一些二手家电,于是我就想着能不能把这机子修好也卖了。于是就先接了一根电源线,然后通电试机,没有反映。打开一看,先检查保险丝,发现保险丝完好。怀疑环牛也许是从根本脱焊了,于是就把环牛拆了,谁知道拆开一看,竟然没有断线。当时拆完也没有多想,就把定子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时间一长也找不到了。所以今天想借论坛宝地给这机子找一台电源变压器,在小黄鱼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同款,看到淘宝上有订做环牛变压器的,但是又不知道谁家的质量好,所以特请广大坛友能告诉我,淘宝上哪家订做的变压器质量好一点,麻烦给我推荐一下。在此,先行谢过大家了。
        上图了。

就是这台功放机,整体感觉外观大方美观

这是机子的型号,该机有V-1680和AV-1680T,两个版本,区别就是后者带调谐器也就是收音头

背面全貌,左上角的就是该机的收音机天线和线路输入

该机为AV功放,所以后面不仅有主声道还有环绕声道,机身标注支持杜比ac-3系统,个人感觉应该不支持杜比ac-3系统

该机标注最大功率200瓦,不知道订做变压器是不是要订做200瓦的变压器

整机全貌

这是该机的环绕部分,板子上标注的是TDA2003,实际上是TDA2030A

这是该机的卡拉OK部分和电源开关部分

这是该机的前级和话筒放大部分,运放用的都是典型的JVC的4558,后来很多人都喜欢更换成NE5532,后期又开始更换AD827运放,好多人后来买到了很多假的NE5532和AD827,这是后话。
前级板上部分该机选用的是编码器作为功放音量控制,由于显示屏部分没有拆,不好判断该机是不是真的支持杜比系列。

这就是电源变压器的各个输出电压

这个橡胶垫是变压器的底座垫子,诸位认为这个功率应该是多少瓦

这个是变压器上边的盖子

这个就是中间螺丝杆的长度,由此可知变压器的厚度

网友A:
不知现在这家厂是否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现在这家厂是否还在

人家官网还在,活得好好的

网友:
还算可以,我这刚好有一台AV功放,管子短路,技术不到位还没修,变压器是66-0-66 6.5A

网友:
hifi diy论坛

网友:
用环牛的,都是好功放。

网友:
可惜现在环牛好多都是铜包铝线。楼主这个功率应该不大,直径还没有达到10CM.

网友:
怎么也是有牌子的产品

网友:
这类功放我不要,进口厚膜也不要 国产只要1线音响牌子

网友:
这功放不用整了 如果是八达之类的倒还有必要搞一搞

网友:
几十年前朋友家有一套你这样的奇声的功放,用遥控器控制音量时,右边那个最大的旋钮可以自动转。

网友:
当年的神货,现在的摆放!

网友:
直接二手拆机环牛装上就行了

网友:
定个变压器的钱够买个数字功放了!效率高还省电

网友:
怎么也得弄个标识300w的变压器才好。

网友:
变压器可能拆铜了

网友:
换牛就算了,不值得。

网友:
要300W的才合适。别订做了,找个二手拆机环牛,电压电流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功放电源交流24.7Vx2太低功率上不去,听个响可以发烧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