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usb接口通电测量有5v电压,但是不识别u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16):
在路由上加装了一个usb接口,通电用万用表测量有5v电压,但是插入u盘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是什么原因?
请哪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主控坏或固件丢失等都会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坏或固件丢失等都会引起

谢谢,固件已经刷了好几个不同版本的,都识别不了。
主控坏?是指soc么?貌似除了不识别usb,其他功能都正常

网友:
数据接头接反?

网友B:
路由器加Upan接口有用?要路由器固件支持才行吧

网友:
优盘是好的吗?

网友:
一共4根线,插入后还有两根线也是有电压变化的,没变化就不行。话说我插了根延长线,把光猫USB搞废了,一开始现状是手机一会提示USB已连接,一会儿提示断开,不用延长线,直接用短数据线就能正常连接。后来某天再想玩USB时,就连不上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
路由器得有USB相关功能才能用。

网友:
估计没焊好或者没相关外部电路支持。

网友C:
检查四根线的电压,电阻,然后还需要有固件支持

楼主:
试过好几个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加Upan接口有用?要路由器固件支持才行吧

固件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四根线的电压,电阻,然后还需要有固件支持

中间两根数据线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