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角磨机改装砂光机

楼主(2022-10-16):
看到网上有角磨机改装砂光机卖,就是价格贵了

网友:
砂光机不贵吧

网友A:
用的比较少,还是购买产品安全

网友:
这个砂带贵

网友B:
这种沙带很容易跑出来。

网友C:
这种砂带应该是专用的,必须购买,这可是易损件。

网友D:
这种就是砂带机,而“砂光机” 其实另有所指

砂带机   根据不同用途  外形差别很大,不是挑便宜就行的

有专门打磨管道的  即曲面的
有专门打磨平面的,有台式的  手提的
有专门打磨小坑的  类似顶楼这种

只选对哒~   不选贵哒~

网友:
角磨机装上这个,不调速的话,就是一个锯子

网友:
顺便再说一下    诸如 砂带机、砂轮机、角磨机、切割机。。。  都是粉尘制造机,
瞬间就能造成重度空气污染

家有孩子吗  老人吗

你开机打磨得很爽是吧   那些磨掉的钢铁/ 石头/PCB/木材   都去哪里了

实在想玩的  还是赶紧做个打磨箱吧,使粉尘在封闭的小空间里

玩DIY 可别玩命啊

网友:
临时应急用用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的买配件的钱,还不如买个砂带机,也不贵,几十块钱

网友:
看上去就不敢用

网友:
速度太快了,可调的角磨机还能试试,不过意义不大。

楼主:
159元,你说贵吗

楼主:
砂带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比较少,还是购买产品安全

购买产品也不一定就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沙带很容易跑出来。

没有玩过,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砂带应该是专用的,必须购买,这可是易损件。

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就是砂带机,而“砂光机” 其实另有所指

砂带机   根据不同用途  外形差别很大,不是挑便宜就行的

嗯,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