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撤家用粉碎机并清理

楼主(2022-10-16):
买了五年的粉碎机刚买的时候用了一次,后来一直没有用,拿出来打西洋参冒烟,空气开关跳了,等凉一会后手动复位空气开关有可以了 。
还是撤开检查一下,将碳刷撤下来后,再将顶部四个螺丝撤除,稍微旋转一点点往上提电机转子就拿出来了,将转线圈上的黑色灰尘用干布插干净 ,将碳刷电机转子上铜电极清洗干净。
买了一瓶绝缘漆准备涂在转子线圈上,因为冒烟有点不放心。转子线圈颜色有点灰色。
轴承应该不要加油,密封的也加不了油。

网友A:
使用5分钟,清理一小时还有豆浆机,烤箱空气炸锅类的产品

网友:
只能间歇性使用吗?

网友:
家用粉碎机就是清理难。

网友:
貌似说明书上说,用6秒停9秒,不然线圈上的温度保险就启动了

网友:
这类小家电使用方便,就是清理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
估计是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5分钟,清理一小时还有豆浆机,烤箱空气炸锅类的产品

使用5分钟,清理一小时,

精辟!打了粉后里面温度非常高外壳烫手,粉子都粘在上面很紧。麻烦。

网友:
这粉碎机看着质量还可以,但使用时不能让它太热。

网友:
串激式电机,功率大转速高,发热也大。机器保养的真好!

网友:
冒烟跳闸是不是就是已经有匝间短路了,绝缘漆后泡也没用了吧

网友:
估计是铝线电机

网友:
有没有绝缘材料烧焦的味道?

网友:
冒烟什么原因?

网友:
这么大  商用都可以吧

网友:
这类产品都是超功率使用的,要间歇性工作,连续运行时间稍长就可能会烧电机。

网友:
使用5分钟,清理一小时

网友:
一般都用破壁机代替了,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