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刷电机控制器 准备控制无刷电机

楼主(2022-10-16):
网上又买了几块无刷电机控制器

准备控制无刷电机

网友A:
期待大作,无刷控制很磨时间

网友B:
给个购买地址吧

网友C:
这种板只负责调速,驱动起无刷电机还需要自带的3线驱动板吧。

网友D:
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E:
这模块只是一块单纯的PWM信号板,没有驱动不带驱动板的无刷电机的能力

网友F:
这个只是调速板吧

网友:
便宜的价格,有点怀疑它的功能和适用性。

网友:
调速板价格不错

网友:
只是一块PWM信号板,没有无刷电机驱动.

网友:
无刷电机那里哪来的PWM调速啊,PWM调速是有刷电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作,无刷控制很磨时间

再来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就是重新搞个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购买地址吧

搜索“无刷电机pwm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只负责调速,驱动起无刷电机还需要自带的3线驱动板吧。

无刷电机上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上买一个带驱动的无刷电机,用这个pwm板控制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模块只是一块单纯的PWM信号板,没有驱动不带驱动板的无刷电机的能力

对的,只能驱动带驱动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是调速板吧

嗯,本来就是买了驱动电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买一个带驱动的无刷电机,用这个pwm板控制转速

谢谢!谢谢!

网友:
高大上的NE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