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手电筒修理开关

楼主(2022-10-16):
以前买的Q5手电筒,最近尾部开关不灵敏了,按好几下才能满意,拆开修理。

楼主:
大家能告诉下,这个灯头怎么拆吗?

网友:
时间长了都这样

网友A:
尾部开关不灵敏了,拆开后怎么修。我的也不灵。

网友B:
灯头不来个特写,叫人凭空想像怎么拆吗?

网友:
有消除锈迹的喷剂真好,一喷就灵

网友:
里面有两个凹槽,用镊子之类的工具插到凹槽中卡住旋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头不来个特写,叫人凭空想像怎么拆吗?

倒数第二个图就是灯头

楼主:
灯头的照片来了,大家有经验的告诉下怎么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部开关不灵敏了,拆开后怎么修。我的也不灵。

你可以换一个,也可以用Wd40喷一下

网友:
又见万能的神油,维修的利器

网友C:
里面不是一个铝的,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不是一个铝的,拧下来

这个铝环可以拿出来,里面就不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有可能会被腐蚀。

网友:
开关里灌点酒精,多按几下就行了

网友B:
一楼倒数第二张图,应该是你拿掉铝环后的状态,可以看到还一个灯座(电路仓)在里头,这玩意应该是带螺纹,拧进去的,要是实在没办法拧出来,可以用小钻头在灯座上打两个小坑,再用比较硬的镊子或者卡簧钳就应该可以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倒数第二张图,应该是你拿掉铝环后的状态,可以看到还一个灯座(电路仓)在里头,这玩意应该是带螺纹, ...

里面有个电路板把空心仓挡住了,算了暂时不拆了

网友:
这个有卡口

网友:
卡住灯板的铝环应该有俩小坑的啊!用卡簧钳顶住,一旋就能松开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