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GPS

楼主(2022-10-16):
三年前电瓶车上牌,人家给安了个定位器,
各位高手给看看是什么定位,用什么软件连上,能自己查看,外壳上就公安两个字,里面就一个芯片,芯片上面是BEKEN   BK2535   DH716YS,

网友:
不是GPS,只是一个发射器

网友A:
不懂,这么小的电池,能用几天。

网友:
bk2535是2.4G收发芯片,不是GPS

网友:
装这种东西就是浪费你电瓶的寿命

网友:
都没看到GPS天线,这可能是个。…。…………………

网友B:
就一个蓝牙芯片,

网友:
骗钱的玩意没啥用……………

网友:
这个东西装在哪里呢?我家电瓶车以前也花二百装过,但是我一直也没看到装在哪里。

网友:
这不是GPS吧

网友C:
十字路口附近有接收天线,一路走一路发射信号,相当于信标,不过现在已经淘汰了

网友D:
不太懂,如果能用软件看到定位,也就ok了

网友:
你这微距惨不忍睹。

网友:
不是GPS,这种防盗方式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么小的电池,能用几天。

三年了还有2.8伏电压,2050的电池

网友:
蓝牙广播发射。。应该就算 警察拿个扫描枪,可以查询附近(大概最大20米内)有那些车辆。。当然如果接收器强大,范围可能会大一些。。

用来找 失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如果能用软件看到定位,也就ok了

我就是想寻找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蓝牙芯片,

BK2535是一个射频SoC芯片,它结合了2.4GHz的无线收发
和FLIP51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如果能用软件看到定位,也就ok了

我就是想找到这个软件

网友(2023-10-29):
引用 网友C:
十字路口附近有接收天线,一路走一路发射信号,相当于信标,不过现在已经淘汰了 ...

太有意思了    还有这种设备  还是现在 GPS加流量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