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TX电源改加数显表头

楼主(2022-10-16):
各位老师好,我有一台可调电源一直在吃灰闲置不用,想改成12v的  利用其表头,  表头独立电源5v供电,下边接口按照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3053-1-1.html帖子中的图纸
和朋友们的指点接法   检测电流没有反应,求老师们指点,电流这里该怎么接?求解,谢谢!

网友A:
既然已经是30V5A的可调的电源了,为什么还要反向操作改成12V的,转几下电位器的功夫都没得么。。。

网友:
同感,像拆了摩托做单车。

是不是显示板要独立的电源呢?不共地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是30V5A的可调的电源了,为什么还要反向操作改成12V的,转几下电位器的功夫都没得么。。。 ...

维修主板需要,现在很多主板已经取消了pci-e检测卡无法使用,这样改成12v使用ATX600w作为供电+DC-ATX直插转换模块就可以观察电流修板,这个可调电源不精准了,不想修了,利用一下表头,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没明白楼主意图

网友:
可调电源多好啊,为什么非要改成固定12V的,如果一定需要,不如单独买一个12V电源。

网友:
可调电源多好啊

网友:
你这是摩托车改脚踏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微调可以直接短接,把粗调电位器调到12V,记住位置拆下来量阻值,然后换成相应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么好的线性电源,擦干净跟小姑娘一样,改了可惜,我的主力电源还是15V1A的手机维修电源。

网友:
可惜了,太浪费

楼主:
意图就是原电源调到12v5A的时候功率只有60w,改它的原因是输出12v时功率要达到160W以上,而台式机的ATX电源一般都是12v14A,

网友:
找个ATX电源,把12V电源单独引出来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