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焊台DIY

楼主(2022-10-16):
电路和固件来之立创开源的《鲍鱼焊台》
https://oshwhub.com/lkaill/by_t12
以下是根据人家的原理图重新做了一个PCB图,没啥技术含量,纯属好玩。

变压器是淘宝买的,说是24V 100VA
外壳也是淘宝买的

楼主:
以上是使用视频,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 外壳上盖子一但盖上变压器在出力的时候就会叫,不盖没事,一点声音没有。变压器厂家说我超载了。我买的可是他说100VA的。
编辑原因:上传以下图片

网友:
电路板五彩斑斓的,好看

网友:
你把变压器上那根黄线拆了再试试

网友:
外壳导致变压器短路了

网友:
重新紧一下这个螺母和调整一下压盘试试

网友:
塑料外壳估计就没事

网友:
不搞个带屏的

网友:
可以说俩字~~~~漂亮

网友:
Dⅰy的乐趣,板子好漂亮。

网友:
为啥用了这么大的一个环牛

网友:
做保护地的黄线不要装在环牛上,盖上盖后是否会与环牛的螺母相接触?如果接触了,那机箱就相当于是变压器的一个封闭线圈,超载是必然的。去掉环牛的固定螺栓,改用塑料扎带捆扎固定环牛。

网友:
用料十足,一眼还以为D了个功放。

网友:
放网盘吧, 下载太贵了

网友:
这个大的个盒子,估计你的变压器功率不会有100VA的。50至60VA差不多。要不你测测变压器的初级线阻看看都是欧。

网友:
做un52x呗i,反正都要花功夫弄

网友:
环牛跟开关电源的t12有多大区别?体积不算,这都看的出来。

网友:
这是堆了多少料啊,用不着那么多货吧。

网友:
做的比厂家还漂亮,可以试一下在变压器下面垫一块厚一点的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