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18年大众宝来仪表盘改背光常亮

楼主(2022-10-16):
宝来仪表不支持背光常亮,要开了小灯才亮,有时候白天根本看不见,所以网上看了很多,找了很多教程,最后自己参照网上动手改装

网友:
支持动手,看起来比较亮,原来调光的部分还正常么?

网友:
很好,很好,有帮助

网友:
很好,有帮助

网友A:
我觉得仪表盘是不应该常亮的,你看现在大晚上乌灯黑火的,总有些车辆不开车灯,很多是由于仪表常亮导致司机无开车灯的意识。

网友:
电路板看起来真好。

网友B:
既然设计成不是常亮,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网友:
有些东西不用讲道理,而是看个人喜好

网友:
调光旋钮还能联动调节吗?是增加了背光灯还是咋改的?

网友:
背光LED常亮顶不顶得住

网友:
仪表盘灯的亮度很多车是可以调整的,这样开灯车内显示就不刺眼了!

网友:
大众的仪表背光不常亮的原因是提醒你开灯。
我觉得改仪表常亮不如改个自动大灯来的方便。支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仪表盘是不应该常亮的,你看现在大晚上乌灯黑火的,总有些车辆不开车灯,很多是由于仪表常亮导致司机 ...

我觉得 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仪表盘是不应该常亮的,你看现在大晚上乌灯黑火的,总有些车辆不开车灯,很多是由于仪表常亮导致司机 ...

前些年,凌晨3点过走在成都,成温邛快速路,中间都没有路灯,限速80,几乎没有限速摄像头,晚上也少,跑120.

前面有个车就是没开车灯,差点追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仪表盘是不应该常亮的,你看现在大晚上乌灯黑火的,总有些车辆不开车灯,很多是由于仪表常亮导致司机 ...

你说的很对。大白天仪表盘不可能看不到。到了仪表盘看不到时候,说明该开灯了。

网友:
看着好复杂,帮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设计成不是常亮,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有些设计就是脑残,比如拔钥匙,居然不能关闭大灯,搞不好就会放完电瓶。我是支持开机亮屏的,至少90%的车都亮屏。长安小面包也是不亮屏幕,被我改了。

网友:
有的设计就不一定有道理,提醒开大灯是好事,但使用人已经说了白天根本看不见那是不是缺陷呢。系统中有个选项让使用人自行决定开、关吧,或者白天一半亮度,开大灯全亮的方式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