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 优利德UT136C+ 严重怀疑是返修货

楼主(2022-10-16):
前几天买了胜利 VC921 使用下来各种反应慢,搜索论坛发现很多吐槽这个表的,什么表笔线断了的等等,就退了发现论坛比较推荐的是优利德UT136C+就在鱼上买了这款,拿到表后就拆机了,过程中没有拍图
一样的牛屎,一样的电池仓在上面,每次换电池都得周扒皮,实在不爽,好在用的不多,可能两三年电池也用不完,只是担心漏液。。。。

测了电阻,反应确实比921快很多,但是空表笔互搭一直有底数,还是一直跳的那种,很不爽,反而测量1.3欧姆的电阻直接到1.5欧姆

主板图中的晶振焊接的实在是无话可说,还不如我焊的
至少卫生会打扫一下,严重怀疑这块表是返修货。。。。。要不要退回去啊

楼主:
0.2欧姆的底数实在不能忍,其实是黑表笔的电阻
红表笔电阻0,黑表笔就是有0.2

这些大不了换副表笔,商家真是太气人

网友:
咸鱼的东西尽量不买,除非别处买不到,都是一些无良商家

网友A:
生产线上有返修是正常操作,只是这个焊的有点差。表笔问题0.2Ω有点大,即使能凑合用估计以后也易断,自己搞个好点的吧。另一个0是因为表在0.2Ω以下不显示。实际电阻可能在0-0.2之间。

网友:
我觉得表笔电阻0.2挺正常吧,我买的福禄克287C原装的表笔电阻都有0.08-0.1左右,自己在网上买的华谊哪个特尖表笔电阻更高,有0.5-0.8左右呢,这个就不用纠结吧,测小电阻清一下底数不就行了。当然这个是不是返修啥的我就不做评论哈,仅对表笔评论。

网友:
这个头像这么熟悉,原来我的UT210E也是买的他家的,他家有3个账号,都是同一个头像。
话说那个晶振有可能是后来人工补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线上有返修是正常操作,只是这个焊的有点差。表笔问题0.2Ω有点大,即使能凑合用估计以后也易断,自己 ...

问题是这么短的线,红线是0,黑线0.2,测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
已自己更换表笔和线,自己买的可拆卸表笔,14w硅胶线,现在都是0了

网友:
看帖子,估计楼主用着也心烦,直接退掉吧

网友:
这个价格和这个质量是相称的。

网友B:
昨天在这个店子下单了一个136C+,我很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在这个店子下单了一个136C+,我很慌呀

慌啥,我人品不行,买什么都是很糟心的那种
买手机开不了机的,去官方售后开证明然后才能换机的。。。。
在鱼上快递去修相机,把我测光表换了,取景器换了,连螺丝都不放过
最终结果是我赔了运费还把东西白送人家,再得来一个大大的差评
可能上辈子把运气提前预支了

网友:
仪表仪器这类的,除非信得过的第一任转让,其余不建议买二手,尤其是黄鱼。
这种关乎精度又能用很多很多年的东西,官方店买全新的最省心。

网友:
你早说,我昨天才挂了个ut136b+在闲鱼上,买了一个多月的,完全就是全新的,玩腻了,表太多没地方搁它

网友:
这晶振确实看着不爽,咸鱼水深。

网友:
先贴片回流焊后补焊晶振,有啥大惊小怪的?至于你说的红表笔阻值显示0,黑表笔阻值显示0.2,可能解释是红表笔测得阻值在0.2以下,只不过被砍底数了,黑表笔0.2左右!换硅胶线哪怕阻值再低,也还是有阻值,显示结果为0,一样的被砍底数了,换个高精度的表还是能测出来!

网友:
鱼上购物不免各种小龌龊!淡定吧!

网友C:
优利德的表现在也是顺应市场了,做工很缩水,也是为了竞争吧,不然价格没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的表现在也是顺应市场了,做工很缩水,也是为了竞争吧,不然价格没优势。 ...

哎。。。
自己买了表笔,买了硅胶线
配件都低得上表了

网友:
神表,正常现象,工厂产品线上焊接品控不是很严格造成的。

网友:
不用怀疑。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