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机一个欧得宝充电器

楼主(2022-10-16):
有部分脱焊,已经补焊,现在高压310伏有,就是低压没有输出,这个芯片炸了,会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把电路图描下来并不难。有电路图参考,维修就容易了

网友:
这种充电器干嘛用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看着像高压部分电源IC挂了,一般这种电源用的大概率是UC3842,更换之前先要查外围是否有损坏。

网友:
好简单的器件,充电瓶车的吗?

网友:
放大镜看看,应该能看到部分型号。

网友:
干得漂亮,能干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