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比亚迪汉DM-i随车自带的马牌充气泵

楼主(2022-10-16):
比亚迪汉DM-i自带的充气泵,马牌的,体积15x13cm正面左上装补胎液,右侧气压表,最大指示3bar

背面一些数据,120W,最大气压8bar,气管、线都能收纳起来

侧面有通风孔

六个螺丝,很容易拆,内部没有螺丝固定,整 个可以拿下来

塑料齿轮和缸体,寿命没底

气压 表由 一个螺丝 固定在气管上,很容易拆。

网友:
马牌充气泵,是正版吗

网友:
你!过分!脱了一半就停了。麻意思?勾引人呢?

网友:
之前某鱼买的雪铁龙随车带的气缸倒是金属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锌合金,工程塑料质量好的话感觉比锌合金好吧。

网友:
闲鱼上卖奇瑞打气泵的比较多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秦dmi上面带的,应该是一样的,基本就是摆设,漏的少直接去轮胎店,洞大了也打不住啊,还是有个备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秦dmi上面带的,应该是一样的,基本就是摆设,漏的少直接去轮胎店,洞大了也打不住啊,还是有个 ...

主要是冬天温度低的时候胎压低,补点气,别的很少用。

网友:
这要是真的马牌,做工用料真是丢了马牌的脸。
感觉马牌找外面厂订做的贴牌货可能性更大。

网友:
应该是正品,我的江淮电动车配的也是这款,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接受

网友:
这东西问车商说,就是能用个两三次就行了,但是如果塑料ok,还真能用个十回八回的。主要是应急,漏了,补胎液加气泵,不用加备胎了,其实对于工厂来说是省钱的。

网友:
最主要的泵体怎么没有拆开看看

网友:
备胎实用,去年过年胎侧扎个铁皮轮胎直接报废,补都没法补,要不是有备胎就完犊子了

网友B:
秦EV也和这个差不多,压力表量程好像是8

网友C:
这风扇没看明白怎么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风扇没看明白怎么吹的

你以为的风扇其实是齿轮

网友:
估计贴牌的东西,象征性的。

网友:
真不像大厂的风格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B:
秦EV也和这个差不多,压力表量程好像是8

秦dmi随车气泵拆开过,缸体是铝合金的,气泵的塑料件是PA6_gf60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