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实测三个车载打气泵工作电流

楼主(2022-10-16):
车上点烟器限流10A,不敢随便插充气泵,怕烧保险,简单测试了下三个打气泵的工作电流。严格来说不算拆机,表也是很便宜的表,不一定准,权当资料供大家参考

1,比亚迪汉DM-i自带的马牌
开机瞬间超过12A,空载5A多,不到6A

空载。好像删视频删错了,没有测带负载的。应该没过10A。

2。贝斯迪单缸直驱30缸,空载将近8A

堵住气嘴,接近11A,连120W的点烟器恐怕也不保险,可能要烧保险。

3。不知名双30缸充气泵,空载接近9A

堵住气嘴,上升到接近14A,120W点烟器保险应该是肯定要烧了。

结论:点烟器上用还是得小功率的。直驱以上的还是接电瓶保险,安全第一。

网友:
弄个12V/55A的服务器电源,妥妥的

网友:
直接夹电池充

楼主:
夹电池限制比较大,一是不方便,另一个是线要很长,一般3米不够。

网友A:
我这个启动电流30多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启动电流30多安

你这个是空气悬架的打气泵,能打二十多个压,我也想搞了这种,某鱼这种泵价格乱标,标价又不是卖价!卖个破泵,故弄玄虚

网友:
气门芯轮胎或者轮毂没毛病,1年用不上一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空气悬架的打气泵,能打二十多个压,我也想搞了这种,某鱼这种泵价格乱标,标价又不是卖价!卖个 ...

正常价格300左右 太便宜的压力低 上气慢 并且这个型号的很难修 换活塞环难度很大 里面的连杆几乎就是一次性的 没配套工具拆完就断 配角价格也非常的贵

网友C:
我车子点烟器标称最大电流15A,负载功率不超过180瓦。
测过我的那个双缸气泵,空载6A,堵嘴大概12A左右,一直在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车子点烟器标称最大电流15A,负载功率不超过180瓦。
测过我的那个双缸气泵,空载6A,堵嘴大概12A左右,一 ...

又详细看了看说明书,虽然说点烟器最大功率 120W,但实际 上车的点烟器保险留了点余量,配的15A保险丝,这样看大部分车子还是能用的,只是功率越大,烧保险的风险也越大

网友:
为什么空载电流这么大?

网友:
后备箱常备气管子和打气泵,一般都是气管子补齐。打气泵刚买回来用过就闲置了。

网友:
我觉得只要设计的是点烟器接头,就放心插上去用好了。就算保险烧了,换一下也不费事,也不费钱。
我自己用了这么多年了,身边朋友也在用各式各样的充气泵,还没听到过谁烧过保险的。

网友:
万用表压降挺大的,若用钳表测量电流,还会更高

网友:
打气泵电流和打气压力成正比。还有加粗电源线会有明显改善。
今天用逆变器和制氧机的小交流气泵打气,打到2.5时气泵电流是420mA,逆变器输入是13.2V9.2A。

网友:
垃圾站10块钱淘了个剪线单缸,用2A的可调电源试机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专门去买了个16A的电源
一晃也用了好几年了,换电动车真空胎,没个气泵还真就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车子点烟器标称最大电流15A,负载功率不超过180瓦。
测过我的那个双缸气泵,空载6A,堵嘴大概12A左右,一 ...

我的也是这么用的,一直没问题

网友:
尤利特的充气泵用了几年了一切正常,可能功率比较小,有次过热保护了还以为坏掉了,没想到放了一会又能用了

网友:
这三个电流都不小,还是接电瓶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