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2类似的重型锂电钻

楼主(2022-10-16):
请问坛友,我准备买一把重型(比如大有5282,不带冲击的),目前看好大有5282准备下手(咸鱼全新国产5.2A的电池一电一机一标充共700元),请问其它牌子的分别有那些?还有更好的选择吗?谢谢了。

网友A:
百多N的国产重钻基本只有大有,另外就是进口的基本每个牌子都有一款重钻,其中以米沃奇的多,基本18V的都是重钻,但价格贵。

网友B:
这价格可以的,700减去电池250等于450元,再去掉一个充电器25元,机器才425元,建议充电器不要直接换闪充。

网友C:
反正都闲鱼买了 为啥不考虑pxx用了优惠怎么也比闲鱼强

网友D:
5282没有防扭保护,卡钻你把不住。还是大有5201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282没有防扭保护,卡钻你把不住。还是大有5201吧。

5282没有防扭保护的吗?那那些人钻冰不是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可以的,700减去电池250等于450元,再去掉一个充电器25元,机器才425元,建议充电器不要直接换闪充。 ...

怎么换?

网友:
闪充119元左右,贴卖家90元换,这样充电不用等。大有也就闪充性价比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282没有防扭保护的吗?那那些人钻冰不是很危险?

辅助柄够长的了,足够你的支撑。加点钱换5283,多个功能少受一回憋。当然实在用不上另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综合国内国外论坛评测,及网友使用情况,已经下手一机一电一标充一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都闲鱼买了 为啥不考虑pxx用了优惠怎么也比闲鱼强

我没用PDD,不知道是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可以的,700减去电池250等于450元,再去掉一个充电器25元,机器才425元,建议充电器不要直接换闪充。 ...

已经下手,没有添钱买闪充(店家要加价110元),后期准备单独买一个,有急事就用闪充,平常还是用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5282没有防扭保护,卡钻你把不住。还是大有5201吧。

大有5201的确牛逼,但是价格就太高了,单独裸机就1000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多N的国产重钻基本只有大有,另外就是进口的基本每个牌子都有一款重钻,其中以米沃奇的多,基本18V的都是 ...

嗯进口货价格贵太多了,已经下手528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辅助柄够长的了,足够你的支撑。加点钱换5283,多个功能少受一回憋。当然实在用不上另算。 ...

冲击功能我用不上。

网友F:
如果要用重型的话,这把还是很不错可以考虑的。如果平常用的话,还是不太建议。我现在在用的就是这把,别的都不错就是太重了,过几天把他挂咸鱼卖了,干活有点累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5282没有防扭保护,卡钻你把不住。还是大有5201吧。

5201那还不如5289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用重型的话,这把还是很不错可以考虑的。如果平常用的话,还是不太建议。我现在在用的就是这把,别的 ...

已经下手买了,就是需要重型的开大孔这些。目前手里的力气太小,有些活做不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决定很好,毕竟这个才400多,那个5201或5289都要1000多,怕打手就抓紧辅助手柄,有了这个基本220V电钻都不用了。唯一的缺点就是重,可以当哑铃健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