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辣鸡QLC颗粒的完美归宿

楼主(2022-10-16):
有时候会拿到一些国产十八线品牌的坏固态,国产得一微、联芸或螃蟹主控配黑片或自封片的N18A qlc颗粒,比如下图中,是本人拆到的两款1ce N18A的颗粒

这些颗粒,大多品质辣鸡,有4ce开360G的,有3ce开240G的,总之颗粒烂的一批。

不知道大家拿到这种的颗粒,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做固态?做优盘?开slc模式?

之前本人拿到的一些,一般上3281开成slc模式了,128G的qlc颗粒,视品质,一般能开20-30G容量slc模式,速度和寿命都有提升,写速度一般能到60-100,寿命理论上有4w PE。虽然容量损失了,但至少能稳定使用。

今天发现了另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安国

和3281不同的是,N18A的颗粒,在安国主控上,直接认成slc颗粒,当然容量也只有原来的1/4。

还有一点区别,这个颗粒在安国上,直接高格开就可以,1,2分钟就量产完了,这个可比3281方便多了,3281开低格怎么也少不了一个小时吧?

随便做了2个盘,分别开出来20G和26G,测下速度:

测速,包括跑圈,速度都非常稳,基本没有波动。而且这个速度,在2.0主控的盘里,也算不错的。

总结一下,这个方案和3281方案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
1、速度更稳,安国全盘写速度基本在21,22M左右基本无波动,3281的视颗粒品质,会有小幅波动。
2、2.0接口的安国,感觉要比3.0接口的3281兼容性更好。
3、量产时间短,时间成本低。
4、主控板便宜。

劣势:
1、2.0接口,读写速度和3.0的3281比差不少。

网友:
2.0接口,读写速度和3.0的3281比差不少。还是有硬伤

网友:
安国u3方案呢

楼主:
至今没玩过安国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今没玩过安国3.0

我有一片au89102,下回看看软件如果支持的话贴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片au89102,下回看看软件如果支持的话贴上试试

好啊,到时分享一下。

网友:
哈哈 辣鸡 QLC  花点时间量产总比等拷文件慢舒服的多嘛。果断上usb3.0 啊

网友:
这容量这速度已经可以了,放3.0上反而浪费了

网友:
可以了还可以开成 slc的

网友:
安国还是很稳定的,慢得稳定

网友:
我也有一个辣鸡颗粒死活量产不过

网友B:
FC3379,ECC=2,普通的黑片QLC能开SLC模式,低格量产大概45分钟,如果不怕数据出错,原厂扫描勾上强制半容也能开SLC模式
写50~70,读95,4k写0.2,读6我对于黑片还是没啥信心的,所以开ecc=2,如果是正片或对闪存体质很有信心的,ecc=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3379,ECC=2,普通的黑片QLC能开SLC模式,低格量产大概45分钟,如果不怕数据出错,原厂扫描也行
写50~70, ...

也不错,可做为另一个备选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FC3379,ECC=2,普通的黑片QLC能开SLC模式,低格量产大概45分钟,如果不怕数据出错,原厂扫描也行
写50~70, ...

FC3379哪儿能买到啊?

网友:
3281双贴,那容量就有50多g,一般用够了。单贴就安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到时分享一下。

记错了是89101,昨天看了支持列表。。没有
鸡肋主控了

网友:
第二片闪存我感觉还可以,我用过这家封装厂封装的HY3DV6,FC3379主控低格,ecc等级=8就能开全容

网友:
AU89103,支持列表有,但是开不出来

网友:
怎么开slc模式?还不知道能安国能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