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接上次冷接求助帖子

楼主(2022-10-16):
事情是这样的,网是通过光电转换器桥接邻居的。我这一边的关纤被剪坏了

然后搞冷接。新手,我看了教程,我估黄色应该不能吧的,我就剪掉拉,用黑色部分,可黑色搞出来,是两条纤芯。坛友都建议用其中一条。但我这边如果用单纤芯,对端应该是双纤芯的把,那岂不是对边也要剪断,冷接。

网友A:
幸亏才两芯。
这要是48芯的。楼主就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亏才两芯。
这要是48芯的。楼主就崩溃了。

本人菜鸟一个,能告诉我咋整嘛。能不能只整坏的一端。

网友B:
长度够就剪掉一端重新做插头. 要不整根换. 要不2根都做熔接.

网友C:
对面也只用一芯而已,所以对面也是剪掉了一芯,只用了另一芯

留意附近装宽带的师傅,给点钱请他帮接一下就好了,不然单纯请人上门起步100

如果光纤不长就直接某宝买成品皮纤算了,50米才18块还包邮

网友:
买根成品皮纤得了

网友D:
光纤的连接是大部分没有设备又喜欢折腾的人们的禁区,我的光猫只是因为想规范一下线路而拔了光纤插头就无法连接了,幸亏是头天安装的,找师傅来了剪了一刀再插上就好了分分钟搞定,看的我是一愣一愣的,临走小伙子还善意的提醒我,这个千万不要乱动有问题再联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纤的连接是大部分没有设备又喜欢折腾的人们的禁区,我的光猫只是因为想规范一下线路而拔了光纤插头就无法 ...

拔了光纤插头就无法连接。这质量得多差

楼主:
如果我那个求助帖子看到你这回复,就好拉

网友E:
我这边的电信工程师告诉我,两芯的是移动的。电信好在我自己搞坏了,照样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面也只用一芯而已,所以对面也是剪掉了一芯,只用了另一芯

留意附近装宽带的师傅,给点钱请他帮接一下就 ...

但之前都是两芯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的电信工程师告诉我,两芯的是移动的。电信好在我自己搞坏了,照样修。 ...

这个是我之前拜托别人拉的,用来桥接邻居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够就剪掉一端重新做插头. 要不整根换. 要不2根都做熔接.

意思是如果要冷接,两边都要搞嘛?
不能只搞坏的一边嘛,不能两个芯都冷接嘛

网友(2022-11-15):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如果要冷接,两边都要搞嘛?
不能只搞坏的一边嘛,不能两个芯都冷接嘛 ...

另一端也是用的一根,闲置一根。
那个光纤是有颜色区别的。看看另一端用的哪一根,你这边就接哪一根。
但是没有设备很难搞。
切刀,熔接机器。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