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斐讯K2T电源拆修

楼主(2022-10-16):
以前没玩过K2T,这电源带网口,和无线部分是分开的中间一根C口线连接,但RAM是64MB相对可玩性低一些,这次有三个电源坏了两个没输出一个打嗝,所以拆之。
话说这个可真难拆,缝隙明显但焊的真结实,想弄开可费劲了,一边用金属桥板卡在缝隙敲一边撬,还受伤了,就不展示了
把没输出电源打开后测量保险整流桥都是好的,电容有310v
红圈里主电容310v,蓝色圈里是两个电阻串联在交流220上通过分压得到40到50v电压,再用两个304电阻串供到OB2571芯片一脚(绿圈)做启动电源,绿色箭头是芯片启动后通过副绕组再经二极管整流给芯片供电,这里绿圈与整流桥负极是没有电压的,

经查芯片vdd应该有0.3~30v的电压,因为没有电压所以走了点弯路,一顿狂搂启动电阻没发现问题,然后又外挂电源给芯片供电芯片也不启动,无奈考虑芯片问题了
这款是昂宝的芯片,网上有卖的但基本没销量,找了家店买了5个号称台湾原产的花了9元钱,但店家也是临时进货再发给我耽误了一段时间到货装上起死回生两台
还有一台打嗝的检查发现一颗101的电阻阻值变大

但手里没有100欧的,换了个110欧的插脚电阻和芯片后就又正常服役了!
至此三台电源就都修好了!
附C口线插头焊接处照片和维修的其它照片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A:
换芯片更好,需要知识和技术。我可能直接换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  楼主厉害

瞎搞,主要是这种电源比较简单

楼主:
瞎搞,这电源不负复杂,看起来像是这芯片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更好,需要知识和技术。我可能直接换外接电源。

外接也挺方便,装个DC接口就行了,也是12v

网友C:
现在维修贴片电路比以前难度大多了,有的元器件外表看不出有问题,要一个一个的测量可疑对象!

网友:
这个电源芯片很筒洁。

网友:
能自己动手,查IC的datasheet,再修好,楼主已经强于大部分人了,顶!

网友:
高手,学不来了

网友:
lei的电源都不错啊

网友:
能查到芯片资料的且能买到货的都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维修贴片电路比以前难度大多了,有的元器件外表看不出有问题,要一个一个的测量可疑对象! ...

真相帝,都是泪。。。。

网友D(2022-12-07):
楼主你好,我从朋友家拿回一台K2T,只有主机跟电源头,我拿手机双typec数据线连接上去,闪红灯。捅复位键连接网线到电脑,获取不到ip,只显示本地连接10M,固定IP也没办法ping通,我想知道这个连接线跟手机双typec数据线是否通用,如果通用的话,是这台电源坏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从朋友家拿回一台K2T,只有主机跟电源头,我拿手机双typec数据线连接上去,闪红灯。捅复位键连 ...

双typec数据线是专用的有24根线。手机双typec数据线好像才几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typec数据线是专用的有24根线。手机双typec数据线好像才几根线。

这种线关键字怎么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从朋友家拿回一台K2T,只有主机跟电源头,我拿手机双typec数据线连接上去,闪红灯。捅复位键连 ...

某多多搜k2t电源线就能买到

网友:
太强了,这东西不好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