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只有一个tf卡接口,如何连接一台电脑呢?

楼主(2022-10-16):
有一台3d打印机,只有一个tf卡导入设计模型,如何连接一台电脑,直接打印呢?
Text.

网友:
那就只有换打印机了

网友:
能力不够就换打印机,能力够改造板子。

网友:
估计够悬,设计的就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换个控制板,很简单。但要知道,丝杆螺距之类的

网友:
我在想有没有类似把tf卡转usb 或者 sd卡转usb接口的东西呢

网友:
搜索 3D打印 TF转WIFI,价格在30-60之间

网友(2022-11-15):
要看打印机具体型号,说不定网上有现成的加装USB的教程,你这给出的信息太少,图片也没有,想帮你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