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淘汰下来的TP-LINK 16口百兆交换机(TL-SF1016D)

楼主(2022-10-16):
2台淘汰下来的交换机
功能都是正常的

外观一台九成新,一台面板有瑕疵

铭牌

拆开看看

内置电源

3.3V?
第一次见到交换机用这么低的电压

积尘

该交换机在闲鱼已售出

END

网友A:
百兆的,要求不高的还可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兆的,要求不高的还可用一下

不太适合家用,现在超过100兆的宽带比比皆是,这算是要求比较低的。要求更高的比如多设备间互传文件,速度直接比千兆交换机慢了10倍。
安防监控领域也不适合,连接多个高分辨率监控后出口速率不够会导致视频掉帧卡顿延迟。
所以这个16口交换机的用途卡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区间

网友:
还能用在一些地方,

网友:
大部分芯片都是3.3v,还有1.8和1.2v的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16口居然只有一个芯片,芯片引脚真够多的。

网友B:
百兆 ,4 x 16=64个腿,一路供电,晶振两个腿,SPI闪存7个腿,GPIO两个腿,状态LED 4个腿,网口状态是串口芯片出来的3个腿,debug RX TX 两个腿,公共地又省了几个,还有好多腿没用上,浪费那么多腿,不符合节约精神,浪费太严重了

网友:
还算规矩的产品

网友:
百兆,已经没啥用了。现在入户光纤都500M起步,套餐贵点的都千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兆 ,4 x 16=64个腿,一路供电,晶振两个腿,SPI闪存7个腿,GPIO两个腿,状态LED 4个腿,网口状态是串口 ...

应该是作为一个系列的设计,有部分空脚,方便后面的型号扩展功能。就像CPU就有一些空脚,以前弄断过C4的CPU引脚,居然一点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作为一个系列的设计,有部分空脚,方便后面的型号扩展功能。就像CPU就有一些空脚,以前弄断过C4的C ...

CPU的供电引脚和gnd引脚可不止一根,所以断了一两根只要不是数据引脚应该没事的,况且淘宝还有卖剪角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