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后轮打摆?前闸后闸断电都会出现

楼主(2022-10-16):
这几天出现了个状况,电动车骑行中时,一断电,后轮就摆下,很明显。前闸后闸断电都会出现,想请教下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把后轮架起来查,再不就把轮子拆下来查

网友A:
有一种可能:
1、电子刹车,刹车时电机制动。2、后轮和前轮不在一条直线上,制动时会发生摆动。
可以把车子支起来看一看,通过垫片调整后轮或者前轮的左右位置,使前后轮在一条直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可能:
1、电子刹车,刹车时电机制动。2、后轮和前轮不在一条直线上,制动时会发生摆动。
可以把车子 ...

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后轮胎压不足的话,刹车也会摆的,特别是转向刹车时,摆的更明显。可以先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