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9v供电万用表与7号电池供电万用表相比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2-10-16):
7号电池比9v电池更常见,
用7号电池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用担心某些时候找不到电池,
而且即使万用表不用了,7号电池也可以抠出来放到闹钟里面,
9v电池就没这个功能

那么,用9v供电电池有什么独特的优点呢

网友A:
身处大山里的我,还没有见过使用7号电池的闹钟。
改装、加外筒的除外。

网友:
谁跟你说的有优势?

网友:
现在用9V的表越来越少了

网友B:
用9v电池,除了历史沿袭之外,主要还是安规方面的要求。

网友C:
9v最大优势不漏液不会损坏万用表pcb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9v电池,除了历史沿袭之外,主要还是安规方面的要求。

怎么理解安规方面的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身处大山里的我,还没有见过使用7号电池的闹钟。
改装、加外筒的除外。 ...

论坛前段时间好多人改8025的多功能时钟就是用7号电池的,还是单节电池。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闹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理解安规方面的要求呢

我也同样的疑问。

网友:
好像9v电池还没见着有流液腐蚀电路板的,算是一个优点吧!

网友:
没有优势。以前集成电路技术不行,做不出低压供电的。后来能了,但老技术卖便宜点也有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9v最大优势不漏液不会损坏万用表pcb板

9v的电池也会漏液的

网友:
9v的漏液,不会漏到整板都是

网友:
电压高点,灵敏度高点。我瞎理解的,因为我看那些遥控器用的是12伏的电池,看了一下芯片,3伏就能驱动,猜想高电压是给发射用的。就像功放,4、5也可以响,但音量开大就失真了,把电源电压抬高,就不失真了。
没拆过用2、3节电池的万用表,不知道里面是否有升压电路

网友E:
万用表采用9V电池主要是早期万用表主控芯片7106的工作电压在7-15V,采用7号电池的是现在单片机主控芯片工作电压在2.4-3.6V。万用表一般不会采用升压的工作方式,升压对仪表有干扰。所以有9V电池与7号电池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采用9V电池主要是早期万用表主控芯片7106的工作电压在7-15V,采用7号电池的是现在单片机主控芯片工作 ...

7号电池万用表会成为主流吗?
现在7号电池万用表一般使用哪种单片机呢?
以前的万用表不用单片机么

网友:
曾经受限于芯片工作电压,9v的优势很强,因为低电压工作的芯片很贵,所以2节1.5v电池的万用表很贵,以至于没人买,销量低没市场厂家不生产,放回去10年,几乎全是9v电池的天下。现在技术发达了,低压芯片多了,遍地是2*1.5v电池,9v电池的表都很难卖了,消费者普遍认为是淘汰的旧表了。所以现在的9v,没有半点优势,你要说漏液?9v电池里面是6片纽扣电池,虽然漏液概率比普通5/7号电池小一点,但总归有,但5/7号电池的万用表,我可以用锂电池啊,(7号)10440和(5号)14500,2节干电池的用3.2v铁锂,3节干电池的用3.7v三元锂足够了,不过说回来,我倒是挺讨厌3节电池的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7号电池万用表会成为主流吗?
现在7号电池万用表一般使用哪种单片机呢?
以前的万用表不用单片机么{:030: ...

都用单片机啊,以前的万用表单片机电压高,最低得7v,低于7就低电量警告。现在的单片机普遍3.3v,内部有稳压电源,通常低到2.4v也能用,甚至跌到2v的也有,

网友:
手里5块炮灰表,只有立创商城付邮费送的是3V的。

网友:
越来越低压吧,你看 宜家 都不卖碱性电池,7号 5号 都是镍氢电池。
现在有些3V表,只能用碳性电池,用镍氢就很难发挥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