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20A电流表扩容200A准备测电焊机虚标多少

楼主(2022-10-16):
准备弄个小电焊机用用,手头有闲的电流表

并联了6平的铜线大约105mm长度

网友A:
6平的铜线能抗住180A的电流吗。
还有铜线冷态和热态电阻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平的铜线能抗住180A的电流吗。
还有铜线冷态和热态电阻是变化的。

短时间呀,2.5焊条4.9mm平,3.2焊条才8平,电阻是铜的5.6倍,180A电流,算了下这10cm线是9瓦多,一米是90多瓦,发热,,,2.5焊条80A电流,一米线约19瓦,6米线112瓦,温热吧,,如果只用2.5焊条,6米6平软线当焊把线,压降只有1.4V,也能凑合用,是吧

网友:
这不是这么改的,买个正规分流器吧

网友B:
     弄更粗更短的铜线,压降更低的表,至少温升带来的误差小点

网友:
铜线升温后,电阻就变大了,然后你的表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更粗更短的铜线,压降更低的表,至少温升带来的误差小点

更粗更长吧

网友C:
这铜线过大电流要升温的,电阻变化直接影响精度。

网友D:
200/5电流互感器不好吗,更准了。

网友E:
楼主不要瞎搞了,10几元包邮买一个正规200A的分流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瞎搞了,10几元包邮买一个正规200A的分流器吧。

这玩意是给高电压使用的,分压比较大,不适用电焊机。

电焊机电流应该用钳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是给高电压使用的,分压比较大,不适用电焊机。

电焊机电流应该用钳表。 ...

不懂就去潜水默默学习下再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懂就去潜水默默学习下再来。

你以为电焊机最大电流的时候电压多大?还一口一个别人不懂…………

网友:
第一感觉用分流器比较正规,但是毕竟没有实践过,还是看看其他人怎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铜线过大电流要升温的,电阻变化直接影响精度。

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5电流互感器不好吗,更准了。

这焊机是直流呀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F:
你以为电焊机最大电流的时候电压多大?还一口一个别人不懂…………

一般都是65伏直流输出,分流器输出压降75毫伏,有任何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焊机是直流呀

高频脉动直流电,频率130k

网友:
  可以从整流前取高频交流电通过互感器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