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53470能带动2060显卡吗?

楼主(2022-10-16):
i53470能带动2060显卡吗?

网友:
可以带的动,但不如高配机性能提升的高一点3470可以跑10那12400F可以12分吧

网友:
又不是发动机,不存在带不动,能插上就能用。
只是这样搭配不能完全发挥卡的性能。
十年前的CPU不适合做主力机的,干啥都费劲。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有所谓的带的动带不动,只是不能发挥其最大效能而已。现在游戏不光吃显卡的也吃U,当然九代以上i3就能带大部分显卡了。你这三代i5性能真的被十代i3秒成渣。

网友:
不一定,以前试过H61的板子+I5 2300换好点的显卡不能亮机,显卡新的。换610一类的是没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搞了套i3 3240  b75+  6500gt  玩的挺嗨的。。

网友A:
这种上古处理器带2060纯粹浪费,我现在的三奶机同款处理器带1650都不能发挥全部性能

网友:
3470很多游戏CPU吃满了

网友:
只要不是特别吃cpu的游戏,足够了

楼主:
谢谢啦!那就换个i51004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那就换个i51004吧

I5 10400F?还不如买个12400F或者 锐龙5 5600 PDD券后只要750左右吧。

网友:
我现在二个电脑一个12100+1660S 还有一个是三代的3240平时就看网页和。PDF 12代的开机快。。。但3代的还很好用。。。。你3470上这样牛13的卡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5 10400F?还不如买个12400F或者 锐龙5 5600 PDD券后只要750左右吧。

5600的主板便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600的主板便宜点。。

5600建议配置B550主板划算,如果旧有的B450也可以的,我就是B450主板配的5600 783大洋PD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600建议配置B550主板划算,如果旧有的B450也可以的,我就是B450主板配的5600 783大洋PDD ...

好价,,我买了12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价,,我买了12100

12100也不错性能不比5600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100也不错性能不比5600低

我是让老AMD 伤过。。不敢再买AMD了。。。要不6500G 4750G都不错。。主板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上古处理器带2060纯粹浪费,我现在的三奶机同款处理器带1650都不能发挥全部性能 ...

12100+1660s  CSGO  显卡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