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大麦神机dw33d

楼主(2022-10-16):
家里的大麦稳定用了2年多了,几乎除了断电不重启,现在没用到拿来拆机看看,搜了下论坛没有它的正经拆机贴,我来填补一下

楼主:
撕开胶布倒过来的时候听到里面竟然好像有东西脱落的声音,我翘盖板的时候看到左下角有个洞,用螺丝刀翘了下结果拆下来基本上4个角坏了三个,仔细一看原来是上一任拆坏了四个角都抹胶了这路由器是以前50入的二手。。从图片依次可以看到背后的三个芯片分别可能是闪存,内存,tf卡管理芯片。

楼主:
翻过来的看了一下,整体还行,不出意料内存卡果然没了,按图片顺序依次是2颗内存,一个主cpu9558,支持三路2.4无线450,然后是5G无线芯片和三路2.4功放及三路5G功放,最后在电容旁边的八脚芯片不认识,不知道干嘛的,可能是电源管理的,知道的大神可以说一下

楼主:
我擦我眼瞎了,瞎鸡儿扯,明明还有个2.4G芯片楞是没看到。。被功放误导了,看着好像左边的三路功放是连向主cpu的。。。还以为cpu内置了,现在补上

楼主:
闹笑话了我吧,那个不是2.4,是千兆交换芯片,看了系统信息才知道。。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竟然还没热死

网友B:
还可以 ,2.4 省了 LAN , 5G 弱   ,马马虎虎用  ……

网友:
这丝印密密麻麻的

网友:
这货刷集客ap做覆盖还行。

网友C:
这个大Logo是自己贴的么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D:
实话实说这处理器有点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Logo是自己贴的么

哈哈对,因为之前华硕的是个土豪眼,大麦是个D字母,看着像屌丝的路由器就把苹果的logo贴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牌苹果?

不是,我贴的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没热死

确实挺热的,已经安排了散热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 ,2.4 省了 LAN , 5G 弱   ,马马虎虎用  ……

这样啊,还以为六路功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话实说这处理器有点拉。

不知道可以超频不

楼主:
拆都拆了,给安排个散热大餐,测试了下三个芯片都挺烫手的,虽然好像别的一般般,但是真的是挺稳的,用了几年了没出过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