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射频小工具(功率表+频率计)

楼主(2022-10-16):
这是日本火腿JE1AHW 内田先生的一个小小开源作品,作者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了全部的制作资料电路也非常简单,用一颗PIC16F876完成频率计数和功率测量,AD8307进行对数检波,准确度应该能有保证

用洞洞板搭建电路

安装LCD1602显示器

做好的机芯,用2节500mAh的锂电池供电
没电可以充电,对原作者的电路稍加修改,当电池电压低于6.8V时
LCD的背光会自动熄灭,提醒需要充电了

找了一些电缆线槽的边角料,稍加修改作为机壳

组装好的样子

做好的仪表需要校准一下,射频功率表方面,业余方面校准可能比较困难,
不过作者提供了用直流电源校准的方法,很简单,精度应该也能满足要求
对于频率表,通过一颗微调电容,调整MCU的时钟就可以校准
这里,我用一颗10.0000MHz的OCXO作为基准,进行校准频率表的工作,
这个频率计的精度只能说一般般,而且这里也不要强调精度
因为它只是一个方便的伴手小工具,要的是方便,
内部用的是简单的便宜的普通晶振,准确度肯定赶不上TCXO和OCXO
如果真需要高精度的场合,我也有OCXO做基准的频率计伺候

用信号源测试一下,低频最低2MHz左右
最高可以测到约57MHz,业余频率够用了

再测试一下功率表,功率表和信号源的显示总是差1-2dB,不过究竟谁准也不好说
本身射频功率测量就是个比较难的问题,有些误差正常,业余够用就好

做好了使用了几天,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小工具
调试业余电台真是非常好用,振荡器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唯一的缺点是频率和功率不能同时测量,受制于性能问题,不能把2个口合成一个
要么2根电缆,要么更换一下测量端口,总之,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好用就行

完,谢谢观赏

网友:
厉害呀,自制频率计和功率计。手动点赞一个!

网友:
大佬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羡慕,不会玩单片机

网友:
高手就是利害,各种小工具仪器都能自己动手做

网友:
再换个好看点儿的铁壳子~

网友:
不错,互通有无

网友:
不错的工具,  感谢分享.

网友: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小工具。

网友:
高频的东西,没仪器弄不好呀

网友:
大婶的设备真齐全呀,高频偶搞不懂

网友:
以前看到的都是成品,见到DIY的比较少,羡慕。

网友:
uv段能测吗?

楼主:
频率测不了了,但是功率可以测,不过没有专门按高频设计,肯定会不准。

网友(2023-02-09):
怎么校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