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锐奇7220 夹头好拆吗?

楼主(2022-10-16):
闲的蛋疼想换个好点的夹头,普通的夹头我会拆,不知道这个锐奇的跟别的夹头一样不?

另外问下这两种夹头哪个好?

网友:
有轴锁用第一个,没轴锁第二

网友:
有轴锁的好点吧,我买的三欧的

网友:
三鸥的好像多是10mm的,3/8的孔
没见到有10mm的,1/2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图片一的,质量确实好

网友:
图一的夹头好一些。

网友:
锐奇的都好拆。7220原机就是棘轮夹头,你拿的夹头不是一般的丑。没必要换

网友(2022-11-18):
7220的夹头已经够好了,没必要换。

网友:
罗姆夹头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