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零线和地线?

楼主(2022-10-16):
刚租了一个办公室,毛坯房,房东刚拿到钥匙,听说原开发商跑路了,水电气都是二把刀搞的。
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发现,三根入户线一个颜色,线径还一样。通过电笔找到了火线,但零线和地线不知道怎么区分?大家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A:
有检测工具,买一个或者做一个

网友:
一般来说都有漏保,你先接个灯试试看,如果是火地会跳闸的。

网友B:
找到总箱或者分箱,把零线断开,用一只几瓦的灯泡一端接上火线,另一端分别接到零线或者地线上,灯泡亮的是零地线,不亮的是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总箱或者分箱,把零线断开,用一只几瓦的灯泡一端接上火线,另一端分别接到零线或者地线上,灯泡亮的是 ...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我通过电笔找到了火线,用万用表测量火线和另两根线之间的电压,都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检测工具,买一个或者做一个

Text.

请问如果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属于下面哪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我通过电笔找到了火线,用万用表测量火线和另两根线之间的电压,都是220V。 ...

零线与地线,电气上是连接的,所以你用万用表测量零火,地火都是220V。为什么叫你用小瓦灯光测试,是因为万用表输入电阻太大,很容易被感应电压误判。

网友:
学习了。每天都有进步

网友:
找个灯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找到总箱或者分箱,把零线断开,用一只几瓦的灯泡一端接上火线,另一端分别接到零线或者地线上,灯泡亮的是零地线,不亮的是零线。
这个简单实用,

网友:
当然,现在家庭都普遍装有漏保,为保险,还是先看看保险盒落实一下,再进行后续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总箱或者分箱,把零线断开,用一只几瓦的灯泡一端接上火线,另一端分别接到零线或者地线上,灯泡亮的是 ...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火线和零线接小灯泡已构成回路,功率再小也应亮呀

网友C:
首先用电笔测出三根线中的火线,用笔标记好。然后将开关箱的火线和零线对掉。再用电笔测出三根线中的火线,这根就是原来的零线,要做好标记。哪根没有亮过的就是地线,用笔标记好。最后将刚才火线和零线对掉的重新掉回来,就可以分清了,仅供参考。

网友:
上面的三种方法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用电笔测出三根线中的火线,用笔标记好。然后将开关箱的火线和零线对掉。再用电笔测出三根线中的火线, ...

配电箱里三根线也是一个颜色和线径,只能通过电笔区分出火线。
目前已经随便把一根当火线使用了,好像所有设备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
找到总箱或者分箱,把零线断开,用一只几瓦的灯泡一端接上火线,另一端分 ...

灯泡接在火线和地线之间,也应该亮吧,因为火线和地线之间电压也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线与地线,电气上是连接的,所以你用万用表测量零火,地火都是220V。为什么叫你用小瓦灯光测试,是因为 ...

找了5w和10w灯泡,火地、火零都能正常发光,还是不能区分出地线和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5w和10w灯泡,火地、火零都能正常发光,还是不能区分出地线和零线

要在总箱或者是分箱,或者是在进户表处把零线断开再试。

网友:
论坛商城有接线检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