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串联稳压问题

楼主(2022-10-16):
请问如果输入vcc=3.6v,  vcc2应该是3.6-0.6=3v吗?(D2是5v稳压管)
此时稳压管肯定不工作,我是想问有R3在b级8050应该导通吧,vcc2应该是3.6-0.6=3v
请教各位, 还有帮帮团请帮帮忙.

网友:
vcc=3.6v的时候D2稳压管都不能正常工作,输出3v倒是差不多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稳压值是稳压管D2的电压5V-Vbe=5V-0.6V=4.4V,输入电压低于5V时,就难以稳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稳压值是稳压管D2的电压5V-Vbe=5V-0.6V=4.4V,输入电压低于5V时,就难以稳压了。
...

不是难以,而是不能!!!!!!!!!!!!

网友B:
VCC2不是3V,而是≈3.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2不是3V,而是≈3.6V。

还要减掉be压降0.6v

网友:
当输入电源低导致稳压二极管没有稳压电流时,这电路就是一个射随器,输出电压低于输入电压0.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要减掉be压降0.6v

你错了,三极管导通时,Vc比Vb低,8050饱和导通的Vce不到0.1V

网友:
硅材料的NPN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时,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的压差是0.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三极管导通时,Vc比Vb低,8050饱和导通的Vce不到0.1V

这个电路Vc低于Vb时不能工作了

楼主:
谢谢各位,到底输出多少,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到底输出多少,亲

就是空载约3.0V左右,加载还会随着电流降低.串联型稳压电路稳压管一直呈放大状态,没有所谓饱和状态. 需要饱和状态必须B极电平高于C极0.6 V以上.

网友:
只能输出3v左右,不稳压

网友:
你分析的很对,但这就等同于直接一个二极管降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