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线433 315MHZ 射频学习管家

楼主(2022-10-16):
射频管家 433,315遥控接收和发射
        无线射频管家遥控器,支持433Mhz 315Mhz 频率段的学习和收发,家里遥控器都可以学习到一个遥控器里面,支持升降门遥控器,车库遥控器,电动车以及门口大爷的抬杆信号等等 。
可以去看看爆改车间主任的抖音视频
我做了修改改成了按键
拉杆天线距离发射:200M没有问题
射频管家解码支持:
SC5262 / SC5272
HX2262 / HX2272
PT2262 / PT2272
EV1527 / RT1527 / FP1527 / HS1527
HT6P20X

使用ESP8266为主控 Arduino编写
蜂鸟无线收发模组用于射频信号接收发射

网友:
不错的东东,希望可以开源想仿制

网友:
开源项目资料在哪呢?抖音看了,未见

网友:
开源或出套件。开源比较好

网友:
家里遥控器都可以学习下来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网上搜索一下,有开源资料的

网友A:
好奇,红外有盲扫模式,运气好能搞到合适的遥控码,这种遥控有么?有的接收器没学习按钮,不知道咋配对

网友:
不错啊。。。不知道390M的能用不?还有一些偏门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红外有盲扫模式,运气好能搞到合适的遥控码,这种遥控有么?有的接收器没学习按钮,不知道咋配对 ...

可以,我扫过2262成功的,全扫完需要20分钟。
1527的全扫完需要8个小时。不知道你是否有耐心在小区门口慢慢的等。

网友:
可以破解停车场的对吧

网友B:
原理是什么?全频段监听吗?有没有站在小区门口等着大爷开门时学习的功能?

网友:
看着不错,不知道能不能扫描和模拟室内温控器的信号

北方供暖用的室内温度传感器,我拆开看过是315M频率信号,就是把室内温度数据定时发送到管道井接收器上,接收器根据温度控制暖气阀门开启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什么?全频段监听吗?有没有站在小区门口等着大爷开门时学习的功能? ...

原理就是当对方按下遥控器的时候,这边可以接受的对应的信号。帮你拿到信号以后。你自己就可以开关门了。再也不用看大爷的眼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红外有盲扫模式,运气好能搞到合适的遥控码,这种遥控有么?有的接收器没学习按钮,不知道咋配对 ...

这种的话是433 315两个频率自动接收。当有人按下遥控器的时候这边会收到对应的信号。

楼主:
如果需要视频介绍哪天我发一个给你们看看

网友:
这个项目有开源的吗?

网友:
论t坛有类似的东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话是433 315两个频率自动接收。当有人按下遥控器的时候这边会收到对应的信号。 ...

卧槽,居然还是跳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