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跪求大神记录仪线束上的电路板给掌掌眼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2-10-16):
奥迪行车记录仪 雨感无损取电款 从雨感三针(分别为12+-ACC)然后到记录仪的线有一个小黑包 最近发现经常自动关机 怀疑ACC接触不良 所以反复测试后发现拆除线球小黑包就正常了 请问这个小黑包是干嘛用的呀

网友:
可能是降压模块,你测输入输出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A:
ACC上电信号,接到ACC信号,那两个mos导通,给通电记录仪工作,你拆掉这个,熄火 记录仪都不停机一直工作

网友:
降压线?12V转5V?但是拆掉也能工作没烧机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确实看到一个ACC的丝印标志,估计是跟ACC有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C上电信号,接到ACC信号,那两个mos导通,给通电记录仪工作,你拆掉这个,熄火 记录仪都不停机一直工作 ...

正解,数字补丁

网友:
这种机子就是12V供电的,那个小板应该是ACC启动或者是带停车监控功能

网友:
是不是acc控制模块,关钥匙断电

网友:
换掉mos管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