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弄下廉价的欣易SK80迷你数控电源模块

楼主(2022-10-17):
先把外观主图摆在这。

可以显示的画面和参数,我买它的主要目的是看中wh(瓦时)的计量功能。

因为我目前手里的三个电源居然都没有wh计量功能,没有!之前还没发觉,最近给电压电流飘忽不定的设备供电测试时,才发觉没有wh作为计量很不方便,不知道消耗了多少电能。于是之前才狠下心再买个。

说回来这个sk80也不算特别廉价,花了50块钱还是有点小贵的,要说全网最廉价的,应该是它zk-4kx,是的,我也买过它,就是上面图里三个电源中顶上那个迷你的。

很明显这个sk80跟那zk-4kx是一个模具外壳,但参数有点区别,如图是sk80电源的参数表,相比zk-4kx,输出电压由30v涨到36v,电流由4.1A涨到5.1A,自然散热功率由35w涨到80w,参数显示上仅仅多了个wh计量,那么贵了二十块钱,值不值呢?我还觉还是值,功率电流都不重要,我就看中这个wh计量。

好了外观参数说完了,进入正题,拆开看看电路板。两层电路板,插针相连,上层功率板和下层控制显示板。

下层显示板就两个芯片,猜猜看,应该是主控和lcd屏驱动了。首先是主控单片机MS51FB9AE,就简称51单片机吧。

lcd屏驱动芯片,我这电源和网上查的芯片不是一个牌子,但型号一样,估计都是互相抄的品牌。驱动芯片上面还有个小三端稳压,那是M5433B稳压器,输入最高45v输出300mA,应该是给单片机和led芯片供电用的。

然后是上层功率板,中间部分是25毫欧输出电流采样分流电阻,以及50A60V的mos管,作为控制输出开关功能的。

功率板边缘这部分应该是内部稳压电源,D882三极管3A40v,ss34二极管3A40V,以及芯龙的XL1509可调压电源芯片,

功率板背面,这散热铝块是真的敷衍啊,没涂导热硅脂就算了,这还没贴平,红圈里,这么大的缝,散热散了个寂寞。不过我仔细研究了下,两个管子高矮不一样,根本就没法同时贴合。

两个管子:10A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B10100,以及95A82V的NCE8295AD,不是同步整流,意味着发热高效率低,反正迷你电源也不指望它带多大负载,平时带个1-2A电流都差不多了。

两个管子中间的RT1应该是测温元件

两个LM358运放,经典的运行放大器了,在这其中一个358应该是控制恒流用的,另一个不知道干嘛用的。

FP5139驱动芯片,与J3Y(npn三极管)和2TY(pnp三极管)构成图腾柱,以推动主mos管NCE8295AD,理论上来说,这个地方应该会一直发热,温度还不低,无论空载还是带载。

ok,拆完了,简单测试下发热性能,带个20w负载,运行了5分钟左右,最烫的是电感,有66度,这个倒正常,反正电感不怕烫,不过考虑到紧贴电容和其脚下的芯片,后期要注重散热。

再取掉这虚假的散热片,通电待机空载看看发热如何。

如之前猜测的一样,果然空载时最烫的就是这个mos驱动芯片和这两个图腾柱三极管,上面的三极管低下面的热,不知道为啥,有42度,问题不大。

由于这主二极管和主mos两个管子高矮不一致,涂导热硅脂是行不通的,并且铝块螺丝拧紧后会把电路板拉扯变形,还是加导热硅胶踏实些。

到这关于电源的拆解结束,该找些材料把它拼装成实用的小电源成品了。盒子风扇继电器以及假明伟24V120W电源,带这个80w数控电源足够了。

前段时间我拆了不少假明伟,这次这个看着也还不错,做工算合格吧,带50欧电阻丝,除去毛刺噪声,纹波大概18mv左右,还可以,实际上我发现近年很多假明伟品控都还行,虽然细节上不太注重,但总之能放心用。

考虑到盒子里空间比较紧凑,得去掉接线端子改成焊线,并取掉外壳。

外壳切出模块窗口,以及钻孔塞进接线端子。

散热风道的尾部出风口和和右侧进风口。

由于空间有限,一开始想用品字插头插座的,但是塞不下去了,所以电源线改为DC插头插座,由于这种dc插头插座很紧凑,安全起见我测了绝缘阻值,1000v绝缘无穷大,很不错。

说起来,这电子绝缘表买了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拿出来实用,之前一直放柜子里吃灰。其功能实际上就是就是俗称的“摇表”,绝缘兆欧表,如图测万用表电压档,10兆欧内阻,万用表测量电压945v,差不多就是了。

前面测温时说了电感很烫,所以摆放位置上,风扇要直接对着电感这个方向吹,风道就是进风吹数控模块,再经过开关电源从尾部出风口离开。

而继电器就是我思考的一个妙用了,开关电源通电,输出24v后先让继电器吸合,继电器再接通到数控电源的正极线路,我的目的很简单,由于是假明伟嘛,刚通电时输出24v可能有个高压冲击,或者说电压不稳定,对数控电源可能有损害,于是,加个继电器,相当于是让开关电源输出稳定后,再给数控电源通电,我后来实际测试,插220v后,继电器延迟约0.5秒左右吸合,这个时间做缓冲足够了。

这个继电器触点是12A的,再双并联,阻值非常小,虽然插座只是7A的,不过远远足够数控电源用了。这继电器还有个方便的地方就是可以手动导通,就是把那盖子翻起来,就接通了,测了下开关电源到继电器输出,内阻16毫欧,还可以,反正80w24v也就3.3A,哪怕效率80%,电流撑死也就4.2A,完全轻松带载。

输出端子插座阻值很微小,正负加起来6毫欧多点,都可以忽略,反正最大也就5A电流而已,

输出保险丝5A,阻值14.6毫欧,还行,反正平时也就1-2A左右的小电流测试,大功率不会用它。

盒子风扇线路上串个小开关,小功率使用时就没必要开风扇了,呼呼声也挺烦人的。

数控电源输出端子正负极反并个二极管,给电池充电时作为防反接保护,万一电池正负极接反了,二极管直接短路,把5A保险烧断,避免数控电源的损坏。

通电开机,正常亮屏。

最后测试下该数控电源的纹波,设定5.1v带2并5欧电阻,电流差不多2A,模拟5v2A充电器,除去毛刺噪声,纹波大概32mv左右,还可以,符合小于1%输出电压的标准。

既然要功率计量,那电压电流精度肯定必不可少,这模块是可以自己校准电压电流的,先看看目前的精度如何,电压精度上,测试5v,10v,15v,20v,30v,35v,基本可以,能用,这类电源普遍是中间电压精度最高,也就是在12-15v左右,两侧电压比较离谱。

电流精度上,测试了0.5/1.0/1.5/2.0A电流,很不错,毕竟优利德ut890c本身精度就不咋地。

ok,结束,丢柜子里吃灰去吧。

结束,谢谢

网友A:
模块70多,人工费700,想了想我还是不要剁手了

网友B:
介绍的很详尽,测试也很专业,可以说比厂家的还专业!想不明白,厂家在研发过程没有做这些测试?还是有意而为之?

网友C:
这个也不廉价呀!
贫穷限制了我的理解能力

网友D:
实现同样功能的电路,国外的用的材料元器件能比国内的多一倍。看似国外浪费,看似国内省钱,其实不然。稳定性,性能,寿命,耐用性,差距大了去了。

网友E:
测试很专业!

网友:
这个大工程,很复杂!

网友F:
贫穷限制了我的理解能力

网友:
楼主的装备全,装备花了不少钱吧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自己diy了个简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迷你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70多,人工费700,想了想我还是不要剁手了

自己无聊折腾,人工费是不要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的很详尽,测试也很专业,可以说比厂家的还专业!想不明白,厂家在研发过程没有做这些测试?还是有意而 ...

廉价小产品,不需要考虑太多细节,就像那个散热铝块,实际上就算他不贴铝块,就靠风扇也能用,这东西即使发热到100度,短时间也烧不坏,能用个一年多坏了,消费者也不会觉得奇怪,反正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不廉价呀!
贫穷限制了我的理解能力

我这小电源还比不上人家几千块钱电源的一付测试线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现同样功能的电路,国外的用的材料元器件能比国内的多一倍。看似国外浪费,看似国内省钱,其实不然。稳定 ...

这类小电源感觉就是能用且用,就行,反正短时间不会烂在消费者手里。就算卖贵点而堆料,但是小品牌没有名气,你卖贵了就没销量,就把自己耗死了,所以是市场逼着小微企业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很专业!

谢谢,谢谢

网友:
这模块一般维修用用看着好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贫穷限制了我的理解能力

这个,还行吧,看个人的想法,对于我买过的几百上千的仪表来说,这小电源,两包烟钱吧,往好处想,又不是天天买,说不定一年就买这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