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 肖博士12v1200w逆变器 纯正弦波

楼主(2022-10-17):
我不太懂,听大神分析,这逆变器怎么样? 肖博士12v1600w逆变器 纯正弦波

楼主:
我觉得这纯正玄波,结构也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有可能打多了一个1

网友:
这虚标的也太高了

网友:
我早几年还买了个号称9000瓦的逆变器,我觉得90瓦都够呛。

网友:
感觉产品的虚标量与其质量成反比。

网友:
0标多了吧!哈哈哈哈

网友:
容量大概有多大?如果没有1600的话。

网友:
一个主变压器,一个还变,虚标太多

网友:
型号为1600w 或者峰值功率

网友:
为什么逆变器都这么敢标呢?12V1600W,超过140A的输入电流啊,电线得比电焊机龙头线还粗啊。

网友:
电路搭出来的都是近似正弦波。

网友A:
哪里写的1600,明明是1200,这个应该是型号来的,真实值打个骨折600W就差不多了

网友:
当160W用用应该可以吧?

网友:
估计1200W还是虚高一倍。

网友:
现在网上只要是沾着电的东西,都虚标的没边没沿了,也没人管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写的1600,明明是1200,这个应该是型号来的,真实值打个骨折600W就差不多了 ...

很有可能,好多LED灯型号也是标上百瓦

网友:
是正弦的不假,现在的正弦逆变器就是这么简单,1200w当然是峰值啦,实际600w功率,持续500w左右,这个变压器就这能耐,而且你看看输入的正负极线,6平方顶天,即使500w,12v也是41A电流了,对于6平线来说会很烫,不过有风扇吹风,倒是问题不大,所以1200w从线都看得出不可能,那电流不得冒烟?

网友:
这逆变器做工看着还行,600w真实功率的话,90块钱我还可以考虑。实际上某宝上目前很多1600w(实际800或750w)的正弦逆变器,某宝也就140-150元

网友:
接上电冰箱半小时看看。如果发热小,额定功率可能300瓦,发热大,额定功率可能160瓦。有磁环电感和后级,应该是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