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块SM2246en怎么贴?因为F1位置焊盘损坏掉电容

楼主(2022-10-17):
这块板因为F1位置焊盘损坏,加上正面掉电容,能否全部焊接在背面,或者跳开F1不贴的贴法有吗,另外这块板只贴8片情况下几种贴法,大神解答下

网友:
帮顶一下吧---要不大神看不到!

网友:
用烙铁飞根线不就好了。漆包线,或者吸锡带上割一点都可以。另外掉电容也不标明位置

网友A:
焊盘损坏不严重,还留了个小尾巴,应该好补救。

颗粒焊上,这个焊盘多堆点锡,估计能接触上,如果接触不上,飞根线就可以了。

楼主:
电容这些没事可以补下,问题不大,F1焊盘是烧掉的怕接上还是有问题,想知道这版颗粒有几种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损坏不严重,还留了个小尾巴,应该好补救。

颗粒焊上,这个焊盘多堆点锡,估计能接触上,如果接触不上 ...

电容这些没事可以补下,问题不大,F1焊盘看是打火烧掉的怕接上还是有问题,想知道这版颗粒有几种排序

网友:
46系列主控不支持CH0CE0空缺状态下开卡,而F1刚好对应这个,所以,补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