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两种批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17):
前两天买的牧田手电钻,发现这两种批头都能用,尾部长短不一样,不过很好奇为什么有区别,网上没有搜到

网友:
电批上的卡环位置不同,深的可以兼容浅的,反之卡不住,会带出来

网友:
只要尾部六方尺寸一样都能用,只是卡槽位置不一样,可能卡不住,容易掉出来

网友:
PH1 PH2其他无异议

网友A:
这两个批头,貌似一个是长一点的PH1,另一个是短一点的PH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批头,貌似一个是长一点的PH1,另一个是短一点的PH2

原来如此。

网友B:
尾部卡槽,一种是属于德标。一种属于日标。 粗的是6.0PH2   细的是4.0PH1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尾部卡槽,一种是属于德标。一种属于日标。 粗的是6.0PH2   细的是4.0PH1  。

那么离环槽短一点的可以兼容长一点的。

网友:
卡槽位置不同,国内有些6.35夹头,只能卡住短槽。国产6.35夹头无论长短槽,都能甩出花没什么卵用。能用长槽的工具,可以插短槽,插短槽的工具,卡不住长槽批头,深度不够。

网友:
屁股长的是可以使用双头批头的机器用的,用于单头批机器要切掉一段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离环槽短一点的可以兼容长一点的。

短了不用插到底,用后8成新;
长了就插不下去了,撸不到G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这个网上都搜不到答案  PH1  PH2我还是能分清的,就是屁股的长短有点疑惑

网友:
长的可以插的深一点,你懂的,女同胞都喜欢长的!太邪恶了!

网友:
卡槽位置不一样

网友:
目测长短不一样,嘿嘿。。。。。

网友:
都能用,只是卡槽和长短不一样

网友:
批头还是不用买便宜货,材质歪了,螺丝取不下来,自身反到打光了

网友:
PH1 PH2之分

网友(2023-05-22):
日本威威批头介绍有说清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