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山寨智能锁

楼主(2022-10-17):
败家媳妇非闹着要换智能锁,我说那玩意不安全,没用,非说容易忘带钥匙。正好前两天顺手合上门,然后真忘带钥匙了,买一个吧。智能锁的锁体和正常锁不一样,把手和钥匙孔是联动的,往左拧是开,往右拧是关,角度有限,不像正常门锁是可以转圈拧的,如果不使用它的锁体,保留原锁体,就可以实现不反锁通过智能锁开门(防止忘带钥匙),反锁后只能钥匙开门,完美符合了安全要求。但是安装的时候指纹模块突然坏了,这个锁可能是固件有bug,没用指纹模块一开机就提示验证管理员,也不能恢复出厂,所以又把原来的锁按回去了……等待卖家换货。既然是卖家让拆开看指纹模块,那就不客气了,拆开看看吧

网友A:
没电了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电了怎么办??

有应急插接口,可以用充电宝供电。我猜的,因为我家的是这样的!

网友C:
我尼玛,跟我家的一毛一样,我也是自己装的,买的一百多

网友:
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
要是有人往应急电源输入高压电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应急插接口,可以用充电宝供电。我猜的,因为我家的是这样的!

有外接电源接口,我的2把锁是用9v电池。有机械钥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尼玛,跟我家的一毛一样,我也是自己装的,买的一百多

比我的还便宜,我做活动买的还一百四十多,现在用了快一年了,还不错

网友E:
我家也换了一个,不过不是你这种,是那种老式铁门双舌门锁,确实是方便好用,出门不用带钥匙了。至于是否安全那到不用过多考虑,现在的门锁也就是求个心理安慰,小偷真要偷你家有的是办法,什么门锁都防不住的。

网友:
还是不错的,用了一年了猫眼款。

网友:
现在内卷的这么厉害呢,我两年前买的木门用的还花了300多,不过这100多的除了方便以外安全吗?

网友F:
这种锁子真不敢用,还不如纯机械锁安全,比较佩服楼主的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锁子真不敢用,还不如纯机械锁安全,比较佩服楼主的勇气。

保留了原锁体和锁芯,反锁后仅靠智能锁打不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应急插接口,可以用充电宝供电。我猜的,因为我家的是这样的!

没有,我这个太便宜了,所以我保留了原锁体和锁芯,反锁后只能钥匙开门,未反锁也可以钥匙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我的还便宜,我做活动买的还一百四十多,现在用了快一年了,还不错

看日期我也快一年了,一月份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留了原锁体和锁芯,反锁后仅靠智能锁打不开门

这还是要带钥匙出门啊

网友:
不带门锁还是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换了一个,不过不是你这种,是那种老式铁门双舌门锁,确实是方便好用,出门不用带钥匙了。至于是否安 ...

哈哈,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住小区的有物业,住自建房的可以按监控,我家的警戒监控23-6点进入我划线的区域会自动灯光报警和声音驱赶的,支持播放自己录制的声音,吓都能吓到人,我的手机和音箱也有提示

网友:
现在来看,智能锁很多都已经模块化,已经没有多少科技含量了。

网友:
你没用特斯拉线圈开一下门?网上有卖专开智能锁的特斯拉线圈,买一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