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来一把真材实料的美工刀,为了用的顺手折腾一下

楼主(2022-10-17):
这种不锈钢制造,号称用不坏的美工刀现在多多上正在卖,看到坛子里弟兄买了,我也跟风买了一把。

就是这货啦,公认做的很毛糙,不过工艺和用料那是实打实的,超级真货啊。
我用磁铁试了试,不装刀片的情况下,除了铆钉和高头滚花螺母,别的部件都是不锈钢的。

推出刀片看看,刀片的活动也很好。

看这个边缘,钢板确实是使用的切割工艺,不是冲床冲压的。
只是这个缝隙比较辣眼睛。

放一张白纸看看,里边果然夹了渣滓。

打掉铆钉清除夹渣,然后装起来,外边一圈倒角。

现在就没那个缝了,不过这个螺丝那是真的高啊。

螺丝部分总觉得不好用,准备点材料改一下,一个5*20的不锈钢手拧螺母,两个不锈钢弹波垫片,把其中一个垫片磨掉部分变成图上的形状。

被打磨的垫片装在这里。弹波垫片的好处,懂得应该都懂。

换个螺母,原来的高头螺母不仅太厚,而且有些小,锁紧比较费力。
5mm的手拧螺母大致有3种直径,原配的16mm,超大号的25mm,还有就是我使用的20mm。
因为刀身宽度只有28mm,上个25mm的螺丝真的有点大,最后选用了20mm的。

另一个垫片在这里。

原因就是5*20的螺母在这里受到了铆钉的阻挡,不加垫片这里就不好过去了。
本来是想直接用小台阶螺母的,这样就可以不用垫片,但是小台阶螺母也是16mm直径的多,20mm的有点贵。
算了,加垫片就加垫片吧,我手里垫片还是不缺的。

嗯,现在果然顺手多了。

网友A:
这个样子,感觉自己造一个应该也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B:
中间的夹片换成塑料,有利于保护刃口!

网友C:
需要抛光一下,再精致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夹片换成塑料,有利于保护刃口!

这个…………
首先,你拿着刀用力的时候,刃口是不切夹片那里的
第二,平时刃口在夹片那里也没多大力
第三,刀片的硬度比夹片高很多
第四,刀片到该换的时候就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抛光一下,再精致一点。

用得顺手就好,又不是做工艺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
首先,你拿着刀用力的时候,刃口是不切夹片那里的
第二,平时刃口在夹片那里也没多大力

只是建议!

一年使用这种刀片不下三十盒,广告制作,切划要刀尖锋利,但有时候要削,对刃口锋利度要求很高,这种高碳钢刀片,刀锋保持性很差,刀口在台板上轻轻一刮,刀锋全完玩儿,就无法实现要求高点的削切,这种刀柄,收刀时刀锋在不锈钢夹片上拖过,且夹片边缘并不光滑,所以,结合经验提点建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建议!

一年使用这种刀片不下三十盒,广告制作,切划要刀尖锋利,但有时候要削,对刃口锋利度要求很 ...

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我坚持认为,有特殊要求,就该买特殊要求的刀,这东西能切木头就够我用

网友D:
既然铆钉都拆了,为什么不做个埋藏式平铆,那样不是光滑的多

网友:
嗯嗯,自己收拾一下顺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铆钉都拆了,为什么不做个埋藏式平铆,那样不是光滑的多

只拆掉最近处的2个,清理完就砸回去了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个不锈钢钥匙扣也是边缘太锋利现在还没有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铆钉都拆了,为什么不做个埋藏式平铆,那样不是光滑的多

我也觉得!

不知道原铆钉是不是不锈钢的,不锈钢的不太好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
首先,你拿着刀用力的时候,刃口是不切夹片那里的
第二,平时刃口在夹片那里也没多大力

我都是一把刀片用一年的,钝了就用砂纸磨一下,好刀片磨一下还是很锋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一把刀片用一年的,钝了就用砂纸磨一下,好刀片磨一下还是很锋利的 ...

这种刀片,应该使用剃头刀那种磨法

具体就是一块皮子或者多层布,上边蘸着荡刀粉,刀不锋利了在上边反复来几下就好,具体的叫法好像是叫啥背刀。

荡刀粉的配方也很简单,就是磨刀石加水磨刀的时候下来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

不知道原铆钉是不是不锈钢的,不锈钢的不太好拆!

很简单,一冲子就下来了

本来想改成平头螺丝固定的,但手里没有合适的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样子,感觉自己造一个应该也不是很麻烦啊

只要你有材料和切割工具,自己造那是肯定的不麻烦啊,不然怎么会几块钱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你有材料和切割工具,自己造那是肯定的不麻烦啊,不然怎么会几块钱包邮 ...

原来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