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电池使用时间问题,连续用10分钟就断电停转了?

楼主(2022-10-17):
21v锂电钻高速档(不超2000转)连续用10分钟就断电停转了,电池没用几次,正常吗?

网友A:
拆开电池,测单节电池电压,这个可能是单节电压低所以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池,测单节电池电压,这个可能是单节电压低所以保护了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B:
应该有电芯坏了,刚朋友一个跟你一样问题,拆开测量电芯有一组电压超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电芯坏了,刚朋友一个跟你一样问题,拆开测量电芯有一组电压超低。 ...

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电芯坏了,刚朋友一个跟你一样问题,拆开测量电芯有一组电压超低。 ...

学习了。

网友:
论坛能人多。

网友:
二手拆机锂电充斥每个角落,不法商人用残次品做商品已不少见。

网友:
淘品牌电钻的话,大概率是电芯质量问题

网友:
国产杂牌的话,电池大概率是翻新电池,单组电池保护了

网友:
国产的话大概率电池改换,还得全换

网友:
电池发热保护了或者电池电压掉太多

网友C:
楼上的回复瞎猜的居多,楼主也没说电池是几安时的,要是单排电池的呢,一般最多2安时,便宜的差的只有1安时甚至不到,另一方面,电钻的耗电量也不一样,有的高速档空载电流能达到5安培甚至更多,那么,1安时的电池用5安培放电,最多也就12分钟,实际情况也差不多了。所以,要真正找到原因,不能靠瞎猜,要测量一下运转的电流是多少,再根据测量结果找原因。

网友:
连续使用 应该不行吧 中间停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回复瞎猜的居多,楼主也没说电池是几安时的,要是单排电池的呢,一般最多2安时,便宜的差的只有1安时 ...

想多了,国产杂牌公模就算外皮标2000mah,实际也是1300mah,成本在那,还要利润,现在很多js还拿总容量来标,锂电池串联容量不变

网友:
电芯问题,某节容量不够导致保护

网友:
电钻好不好,主要是电池

网友:
大概率是电池问题,换一块电池试试吧。

网友:
说老实话,那些千元以上的锂电钻,又有多少一块电池能连续工作1小时以上的呢?多数不过也是几十分钟而已,楼主这个能连续工作十来分钟,也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先用着再说,无需在上边浪费时间,否则由于技术、条件等客观限制,也许费了半天劲,也提升不了多少,得不偿失。如果觉得续航时间不够,应该再买两块电池,现在拼多多上18伏(21伏)锂电池最便宜的仅二十余元一块,估计也不会比楼主这个差到哪里去,也许还好一点,这样,总共再花几十元钱,三块电池总续航时间达到几十分钟也是没问题的,比起再花几十元钱,费半天力改的一块电池要强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