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鸽牌公路车开箱组装简评,铝架、禧玛偌都沾点,但还是渣渣车吧

楼主(2022-10-17):
前段时间时常在马老板家看车(只是自行车哈),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骑过山地车,想试下公路车,碳纤就不考虑了,先找几百块的渣渣车试试。马家铝架、带禧玛偌变速的21速公路车减去店铺优惠后基本实价都在700多。国庆前一天临近半夜,看到飞鸽有4h秒杀活动,杂七杂八减完,全价在620的样子,零点前结束。时间不等人,抓紧最后几分钟下了单

国庆第六天到货了

先看配角
里面的配件包

就这些,应该是原厂的

发现合格证最下一排才是生产商,叫天津骏X
看来真是贴牌的,所以标题打引号了

国庆都在生产吗?估计是发货时间

还有一包是商家送的配件

就锁和水壶架有点用

继续看主角
捆扎得还是很结实

另一面,怎么是直把???后面再联系商家看

前轮组
40刀的铝圈

外胎是青岛的康帕斯,不知道怎么样

规格

碟刹盘,看起来宽厚,应该给力吧

铝花鼓,“HAO”是什么牌子?网上查不到

拧开看了下,是轴承的
6200-2RS应该是规格吧,SFTNT是厂家?

后轮组

禧玛诺的后拨

型号RD-T731A,应该是最低端的

通力的线控制动器

禧玛偌的前拨

型号FD-TZ500

曲柄上标记FORGED 170,不懂

美亚的链条

塔轮,看不出是哪家的

楼下继续

楼主:
再看下坐垫
看着是大路货,座管是铁(高碳钢)的

底面

前叉保护杆

前叉也是铁的,焊缝咋样?
前制动器也是通力的

铝车架,看贴花说是6061
传说中的鱼鳞焊?

到这里联系了商家,说可以继续装,这个燕把不用退,后面重新发个弯把给偶
瞬间运气差变运气好,看来偶要赚个车把套件了!

继续,装上前轮的样子

31.8的把立,龙头松紧和原来的不一样,还是挺方便调好的

车把是铁的,长度比偶原来那辆还长5cm的样子
左侧刹把没标识,中轴指拨变速是禧玛诺的

指拨型号SL-TX30-LN

右侧是这个,型号忘拍了

前叉套管处拆开看了下,不是轴承的

下面也一样

踏板也是用的珠架,渣渣车必须能省就省

装好的样子

称了一下,25斤多,反正比偶的渣渣山地车轻点

刹车和变速都是调好的,暂时不用动,只是把各螺丝稍微紧了一下,尤其是刹车盘

周末要搬砖,也试不了,还是等弯把到了在试吧
偶也是小白,头次装公路车,有啥注意事项,麻烦大家伙给提点一下

改弯把: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455-1-1.html

网友A:
现在的飞鸽那是大不如前了

网友B:
物美价廉,前叉无减震有点遗憾!

网友:
这么大也只有12.56公斤,  我的16寸助力车14公斤宣传页都吹爆

网友:
1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强标        现行        2018-05-15        2019-04-15
2        GB 24429-2009                运动头盔 自行车、滑板、轮滑运动头盔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强标        现行        2009-09-30        2010-07-01
3        GB 14746-2006        采        儿童自行车安全要求        强标        现行        2006-03-08        2007-01-01
4        GB 3565-2005        采        自行车安全要求        强标        现行        2005-05-17        2005-12-01

1        GB/T 23264-2020                电动自行车用制动衬片总成        推标        现行        2020-11-19        2021-10-01
2        GB/T 31887.1-2019        采        自行车 照明和回复反射装置 第1部分: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推标        现行        2019-10-18        2020-05-01
3        GB/T 31887.2-2019        采        自行车 照明和回复反射装置 第2部分:回复反射装置        推标        现行        2019-10-18        2020-05-01
4        GB/T 31887.3-2019        采        自行车 照明和回复反射装置 第3部分:照明和回复反射装置的安装和使用        推标        现行        2019-10-18        2020-08-01
5        GB/T 37645-2019                电动自行车用电池盒尺寸系列及安全要求        推标        现行        2019-06-04        2020-01-01
6        GB/T 36943-2018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型号命名与标志要求        推标        现行        2018-12-28        2019-07-01
7        GB/T 36944-2018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技术要求        推标        现行        2018-12-28        2019-07-01
8        GB/T 36945-2018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词汇        推标        现行        2018-12-28        2019-07-01
9        GB/T 36972-2018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推标        现行        2018-12-28        2019-07-01
10        GB/T 32842-2016                城市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        推标        现行        2016-08-29        2017-03-01
11        GB/T 31549-2015                电动自行车轮胎性能试验方法        推标        现行        2015-05-15        2016-02-01
12        GB/T 31546-2015                电动自行车轮胎        推标        现行        2015-05-15        2016-02-01
13        GB/T 31547-2015                电动自行车内胎        推标        现行        2015-05-15        2016-02-01
14        GB/T 31548-2015                电动自行车轮胎系列        推标        现行        2015-05-15        2016-02-01
15        GB/T 31580-2015                电动自行车轮辋系列        推标        现行        2015-05-15        2016-02-01
16        GB/T 17256-2012                残疾人自行车和射箭运动员医学和功能分级        推标        现行        2012-12-31        2013-05-01
17        GB/T 26846-2011                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引出线及接插件        推标        现行        2011-07-29        2011-12-15
18        GB/T 26650-2011                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用镁合金车轮铸件        推标        现行        2011-06-16        2012-03-01
19        GB/T 22790-2008        采        自行车 衣架        推标        现行        2008-12-30        2010-03-01
20        GB/T 23160-2008        采        进出口自行车儿童座椅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推标        现行        2008-12-30        2009-09-01
21        GB/T 3579-2006        采        自行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推标        现行        2006-12-25        2007-05-01
22        GB/T 19994-2005                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        推标        现行        2005-11-17        2006-05-01
23        GB/T 3564-1993        采        自行车部件分类、名称和主要术语        推标        现行        1993-07-21        1994-03-01
24        GB/T 3566-1993                自行车 装配要求        推标        现行        1993-07-21        1994-03-01
25        GB/T 12742-1991                自行车检测设备和器具技术条件        推标        现行        1991-03-21        1991-10-01

前后轴是轴承 ,中轴是?

网友:
所谓“生产日期”,估计和中药一样,需要的时候现抓,平时在仓库里都是散件。

网友:
反正不要骑太快高行

网友:
600多还是不错,比其他垃圾车强

网友C:
不超过500,用来出租还可以。自己用太亏待自己了,至少铝架,喜玛诺XT轮组+套件+油碟,或略低1档。。

网友:
邻居小孩买的就是公路车,好像说二千多。

网友:
你这个飞鸽应该是假的,这个生产商

老牌飞鸽现在名称叫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成立了

你那个应该属于冒牌或者贴牌的。logo都没对。这些品牌有的像“国际电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飞鸽那是大不如前了

网上说飞鸽、凤凰、永久这三家早就停产了,现在市面上的都是交钱贴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超过500,用来出租还可以。自己用太亏待自己了,至少铝架,喜玛诺XT轮组+套件+油碟,或略低1档。。 ...

想买个玩,丢了不心疼的那种,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国内大部分自行车都是在王庆坨产的,当年我家下乡的地方离这里不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说飞鸽、凤凰、永久这三家早就停产了,现在市面上的都是交钱贴牌的 ...

估计是因为质量太好而倒闭了

网友:
组装过一辆现在一般开公共自行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美价廉,前叉无减震有点遗憾!

确实便宜呀!公路车没减震的,最多靠坐垫及屁股

网友:
元首的兴趣挺多,坚持环保低碳出行,不开车,只骑行。

网友:
看起来不错。质量咋样?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