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中控ZKTeco iFace702打卡机

楼主(2022-10-17):
公司淘汰的打卡机,人脸加指纹的,感觉挺高大上的呢,拆了再说。
就是它了中控702

标签

背面接口 外接定时闹铃--门磁-出门开关--锁控输出--RS485--232 还挺多呢

内部构造 一眼看见个内存?? 眼花了。。。。。

背板电路

“内存”正面

背面

负责人脸识别的摄像头

干下来    背面

屏幕

指纹识别

开始以为是一块玻璃 原来是个透镜 或是叫棱镜

俺只负责拆,具体参数还是由高手解答吧,谢谢围观。

网友A:
机器还可以,老版本出厂固件有问题,升级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考勤门禁一体机

网友:
看板子是挺高大上的。

网友:
板子的cpu好像不是型号的,2g的Nand flash

网友:
Linux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还可以,老版本出厂固件有问题,升级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考勤门禁一体机 ...

有管理员密码。。。

楼主:
有密码 进不去不知道啥系统

网友:
摄像头无处不在。

网友:
内部还挺复杂,看着还不错

网友:
挺复杂的谢楼主拆机分享

网友:
监控上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