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车用R134a制冷剂加注问题

楼主(2022-10-17):
过了今夏的持续的火炉期间,现在终于汽车空调也可以歇歇了,但近几天发现空调几乎不能制冷了,估计是制冷剂跑没了,真的歇菜了,毕竟06年的车子,3年前补加加过一次,就又买了几罐R134a,准备加注

还是用低压管加注法,起先一罐呼噜呼噜的就加进去了,但加到第二罐时,压力来到了2.5-2.6,然后就加不进去了,还有大半罐没有加进去

看了下气罐上标的压力,0.27Mpa,应该比低压管道压力大,理论上应该还会跑制冷剂进去,但还是剩了大半罐,这罐开了就不能再保存了,只能跑光浪费了

问一下这样加有没有问题,加注制冷剂量由什么决定?

网友:
空调有没有打开启动呢?一般加氟都是要启动空调的吧。不是专业人员不太晓得。
加注量的话,像空调和冰箱的,一般最准的就是定量加注,在铭牌上有写。汽车空调的不知道写在哪。

网友A:
傻瓜加注法,起动车子,怠速,打开空调,风速最大,温度设置最低,  低压管加注制冷剂,等压缩机管道压力高自动断开,就说明加多了,在慢慢放制冷剂,让其压缩机重新运转,之后,上车,踩油门,转速稳定2000转,看压缩机还会不会停机,不停机就没问题,说明制冷剂加好了,

网友:
https://www.qcwxjs.com/qichekongtaioweixiu/1233.html要开启最强制冷和最大风量,上次我的制冷剂加多了,空调开机就高压保护,又用螺丝刀放了些才正常,效果杠杠的

网友B:
我有个抽湿机用的这个制冷剂不知道怎么加 都跑光了

网友:
几年才加一次可能不需要找漏点,多年前我有个家用空调一年一加,连加了3年后,拆了扔了。

网友:
这是搞制冷的修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傻瓜加注法,起动车子,怠速,打开空调,风速最大,温度设置最低,  低压管加注制冷剂,等压缩机管道压力高 ...

我就是用这个办法加的,比看表的还要准,1档风出口的温度是2度,估计是气压带都有误差,用放低压气的途中压缩机运行为标准决定是否再放雪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抽湿机用的这个制冷剂不知道怎么加 都跑光了

那个和冰箱一样,需要焊开管道才能加。

网友C:
这个车上的压缩机转速是不是跟车子转速成正比?车子转速多快压缩机就转的有多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傻瓜加注法,起动车子,怠速,打开空调,风速最大,温度设置最低,  低压管加注制冷剂,等压缩机管道压力高 ...

收藏了,这方法好,以前都是傻傻地看压力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上的压缩机转速是不是跟车子转速成正比?车子转速多快压缩机就转的有多快? ...

是的,汽车空调压缩机是发动机直接带动的,发动机转速越高制冷量就越大。高级的汽车用的空调压缩机是可变排量的,可以自动根据发动机转速和温度来调节制冷量,低级的汽车就随他去了。

网友:
引擎盖上有标注吧,车用制冷剂大概是500克,也就是两罐.加之前要检漏抽真空.

网友:
直接加注吗?不应该先放掉抽真空再加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