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金泰克120G怎么开卡?估计是停电造成损坏

楼主(2022-10-17):
单位的一块硬盘,金泰克120G ,估计是停电造成损坏,开机无法识别,bios可以显示,想开卡试一下,请处理过这个芯片的朋友们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A:
感觉是海力士颗粒,先随便找个58xt的开卡工具看一下颗粒id

网友:
先找开卡软件看颗粒ID吧,能识别的话应该问题不大,识别后跑个RDT再开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海力士颗粒,先随便找个58xt的开卡工具看一下颗粒id

谢谢回复,找了几个工具,通电没有任何反应,板子上的指示灯微亮,可以听到电感的电流声,请帮忙再判断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找了几个工具,通电没有任何反应,板子上的指示灯微亮,可以听到电感的电流声,请帮忙再判断一 ...

先短接啊,就是JP1那两个孔,找个导线或者导电的镊子夹着,然后再用开卡软件识别,识别后去掉再开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找了几个工具,通电没有任何反应,板子上的指示灯微亮,可以听到电感的电流声,请帮忙再判断一 ...

你要是不想折腾的话就给我吧,我出1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海力士颗粒,先随便找个58xt的开卡工具看一下颗粒id

不是海力士,根据料号规则,应该是1ce的闪迪bics3,64g单颗1di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海力士,根据料号规则,应该是1ce的闪迪bics3,64g单颗1die

谢谢,是的,闪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海力士,根据料号规则,应该是1ce的闪迪bics3,64g单颗1die

请推荐个固件吧,我试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可以先开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海力士,根据料号规则,应该是1ce的闪迪bics3,64g单颗1die

是的,闪迪颗粒,可以推荐一下估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短接啊,就是JP1那两个孔,找个导线或者导电的镊子夹着,然后再用开卡软件识别,识别后去掉再开卡试试 ...

谢谢,已经识别了,正在找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推荐个固件吧,我试了几个,都不行

固态短接识别后先点1024M的那个蓝色方块先看看颗粒ID是什么,然后再去找固件,如果真是闪迪的BISC3颗粒的话就去找带有Sandisk BISC3结尾的软件(有可能是缩写SNK BISC3)固件号基本随意

网友D:
我的这个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255-1-1.html
就是闪迪的bisc3颗粒,28楼有开卡软件下载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个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255-1-1.html
就是闪迪的bisc3颗粒,28楼有开卡软件下载网 ...

谢谢,下载了好几个推荐的固件,但是刷机老是出错

网友E:
别人都叫你发ID图,你却在东拉西扯
方法:点那个1024M 按钮,再点 display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人都叫你发ID图,你却在东拉西扯
方法:点那个1024M 按钮,再点 display  all ...

好的,发给大家看一下,请支持下

网友:
SM2258XT_SNK-BiCS3_PKGQ1122A_FWQ1121A0_20180111  试一试

网友:
现在我这个局外人都想知道,楼主到底开卡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