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吹风机到货,拆一个

楼主(2022-10-17):
咸鱼市场买了个吹风机,先拆为敬
发热丝+串励电机(高速,但碳刷会逐渐磨损)+高智商蓝灯
小结:风力还行,价格低廉,铜套轴承耐用性有待提高

网友A:
看到这两个碳刷,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很多的电吹风用到最后,都是火花带闪电,然后起火报废的……

网友:
看着,原装全新的也就三十元软妹币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两个碳刷,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很多的电吹风用到最后,都是火花带闪电,然后起火报废的…… ...

其实碳刷没想象的那么娇气,正常家用,十年八年,碳刷都不会磨完。

网友:
我以为现在的吹风机里面都是小电机了,还有这种的?

网友:
这电机好像还挺不错的

网友:
电吹风大同小异,都这样

网友:
要求过高,直流电机一样有碳刷而且寿命还不如这个

网友:
这种电机的吹风机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两个碳刷,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很多的电吹风用到最后,都是火花带闪电,然后起火报废的…… ...

真不怪碳刷,火花闪电起火多数是电机线圈短路。

网友:
没涛个松下什么的牌子货吗

网友:
这个电机质量还是可以的,短板是碳刷支架是塑料的,不适宜长时间使用,碳刷发热后支架会延着碳刷受力方向变形,从而改变换向角度以及碳刷与换向器的接触面积,问题就来了……

网友B:
  老板  碳刷灰  好不好吹脸上 ?

网友:
这电机看着不小啊

网友:
这种转速要比普通电机要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  碳刷灰  好不好吹脸上 ?

所以电吹风还得买无刷的才行

网友:
这个不错了,发廊专用超大风量!

网友:
我喜欢风量大的高转速电吹风可以离头发远些也能吹到。

网友:
这电机看着不错,我的松下十几年了(应该是有刷)依旧杠杠的,这东西每天都是偶尔用用,负荷也不大,碳刷很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