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磐石400电脑atx电源故障,求解

楼主(2022-10-17):
我的电脑电源短接绿黑线风扇转,测量 12v 3.3v 5v  电压也都正常,但是不能启动电脑,连接好电脑没反应!换其它电源可以启动电脑,证明就是电源的问题,但是电源电压什么的都没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求高手帮助判断一下故障原因,先谢了!!!

网友:
该换新了,换个带灯的模组电源不香吗?

网友:
应该是PG信号没有送出

网友:
测试下带载情况。

网友:
测试带载能力和PG信号时间是否合适。

网友:
应该是带不动负载吧,就是不知道这种电源用什么负载测试,论坛里有检测ATX电源的东西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你的电压是什么时候测的?印象中不开机这些组电源没电压输出的,短接以后才有输出

网友:
紫线5V那儿的电流不够也不能启动电脑,但短接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