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波三折拆修一个格兰仕微波炉——竟然是继电器坏了

楼主(2022-10-17):
拆修一个不加热的格兰仕微波炉,控制显示都没问题就是不加热。

直接拆开,里面是非常传统的布局,左边是主控面板,中间是变压器和磁控管,右边是散热风扇:

电源输入部分有防干扰滤波电路,很正规的产品没有阉割:

主控板,上面有个小变压器,应该是工频变压器供电的,体积大点但是非常耐用几乎不会坏:

按照常规,微波炉不加热一般是高压保险丝、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以及磁控管坏了。

先用万用表检查高压保险丝,是通的,没问题:

万用表测量磁控管的灯丝,也是好的:

万用表测量磁控管灯丝对地绝缘,没有问题:

那么就剩高压电容和二极管了,高压电容用万用表测好像也没问题,没有短路,也有容量:

高压二极管不好用万用表直接测,干脆连高压电容和二极管一起换了。拆掉散热风扇总成:

然后就有空间很容易拆高压电容和二极管了:

找来拆机的高压电容和二极管,和原机的一模一样,同一个厂生产的:

安装上拆机的更换零件:

试机,结果还是不加热!嗯,这是非典型故障,只能慢慢查了。

先查加热功能工作时变压器初级的电压,发现没有交流电压,变压器没供电当然就不加热了,测了下所有的门安全开关也没有问题,所以这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主板没有提供电压给变压器。

拆主板吧,一共两个螺丝,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

这样主板就取下来了:

拆下的主板总成:

给主板供电,发现加热的时候主继电器不接通,继电器的控制绕组电压正常,所以继电器肯定坏了。这种继电器形状还有点特殊,主要是控制电流大所以体积也比较大。先找找看有没有料板。

找到一块格兰仕死敌美的微波炉的主控板,上面果然有个一模一样的继电器,就是中间最大的那个黑家伙。这个美的的主控板显然是开关电源供电的:

拆掉美的料板和原机上的继电器,左边是原机的,两者形状一模一样,但是厂家是不同的,格兰仕的配件厂不靠谱。而且美的的标称电压和电流容量都更大一些,美的的电极片是裸铜片,格兰仕的是电镀的:

更换的继电器装好了,继电器上的电极片已经变成裸铜的了:

松香没有清洗,能看出换件的焊点吗?

重新组装好主控面板总成,连接好按键板排线:

装回微波炉:

试机,故障消失,加热正常。

这个继电器电流很大,如果厂家触点的原料不合格的话就很容易坏,靠谱的触点应该是纯银的,格兰仕的配件厂很可能偷工减料了,造成故障。

网友:
进来学习,详细的维修过程。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一步一步检查,详细过程,学习楼主。

网友:
楼主牛掰,非典型故障难修

网友:
非典型的故障 都能治啊。。。。

网友:
小问题也会出大麻烦,做质量,做品控,真的不可以因小失大。

网友:
厉害,高手。 美的微波炉的还算良心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厉害

网友:
我都是无电先查电源线,保险,整流桥,有电查电容,继电器。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这个故障不好发现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手头配件也不少。

网友:
修好再用好!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继电器问题导致高压变压器初级没电

网友:
小问题也会出大麻烦,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这么说,美的产品的质量比较好?至少是用料好?

网友:
维修过程很详细,留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