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墙上不管装多少插座都没有装一个好插排好用(多图)

楼主(2022-10-17):
本论坛网友,因为担心插座不够用,装了不少插座,我认为没有必要装太多插座,只要用我下面这种有独立开关的插座就解决了。

网友:
之前坛友说家里装修插座的事我就说插座肯定不如插排好用
当然如果是大功率的比如热水器啊之类的话还是用插座好,插排还是适用小功率的

网友:
你这样搞很危险的。虽然电线可以承受得住大电流,可是那开关可承受不了,而且开关都是只断开其中一根线。而且那种转接插头最好不要用,我家里的转接插头只敢用来充充电。

网友:
插座与电器一一对应最好。

网友:
插座太多也不是好办法。

网友:
这样只能是补救措施,一起用大功率吃不消。

网友:
厨房和卫生间还是不要用插排了吧,真有安全隐患。理由如下:墙插至少是2.5平的硬线(最好4平以上),插排0.75/1平的软线。

网友:
这样弱电工考试坑定不合格,因为电气安全事故不是“我觉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事故经验教训。当然,在家你家你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别人也管不到。

网友:
每面墙必须有个墙插,不然相接插排也不方便

网友:
延长排插不安全,又显乱,固定墙插带开关很实用

网友A:
插座合理排布才是王道,排插只是补充。

楼主:
     电器和插座位置合适很难,电器没有那么长的线,用插排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个厨房那个插排,固定在墙上,第一个是插抽油烟机,第个插电磁炉,第3个是插电高压锅,第4个插搅拌机,第5个插电热水壶,用的时候打上开关不用时候关上开关,两个一起用的话,总功率不能超过2200瓦,就是一个电磁炉的功率,只要掌握好总功率大小,不超负荷使用都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这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你这种插排这样的使用存在的安全隐患较大哦。

网友:
有钱的话搞个导轨插座整齐美观安全,而且可以自由增减。

网友:
你开心就好喔

网友:
定时器好用吗?可以控制多大功率的电器?

楼主:
     只要不是带负荷断电,对插座开关都没有影响的,都是电器功率降下来后才按开关的,没有带负荷断电这样开关不可能烧的,用定时器非常好用,我经常用它煮稀饭,睡觉前设置4个小时后用电高压锅煮稀饭,定时器可以设置5个小时后断电,电高压锅预定4个小时完成煮稀饭,后面有一个小时预留时间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座合理排布才是王道,排插只是补充。

有道理,赞同。

网友:
关键还是不够有钱,不然全设计成上面那种轨道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