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冲击波SC-2103喇叭 怎么改蓝牙或者换哪个功放芯片合适?

楼主(2022-10-17):
2004年买的电脑搭配的喇叭。玩了半年后给妹妹搬到学校又用了半年,机器然后就一直放在箱子里。
她收拾的时候忘记包塑料袋,直接放在泡沫箱子里。线材全部被泡沫包裹粘住了。

妹妹给个车机,正好接这个喇叭玩一下看看。
车机拆解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5341-1-1.html

喇叭磁铁看起来很大,其实内部很小,外面是一层铁壳粘住的。放个贴片到外壳上不吸,表明外壳和内部磁铁还有很大空隙。

毕竟放了几十年了,纸盆上有点变粉状,变薄了。

加个查看蓝牙模块? 应该怎么加呢?

F4558系列运算放大器。输出短路保护 · 不需要外部频率补偿 · 无阻塞现象

D2030A的声音整体偏柔和,特别在中高频段上,D2030A的音质细节多,高频解析力要高过TDA2030不少,但没有TDA2030亮,TDA2030高频毛刺感重,经过调均衡后试听依然如此

TDA2030A是音频功放电路,采用V型5 脚单列直插式塑料封装结构。按引脚的形状引可分为H型和V型。该集成电路广泛应用于汽车立体声收录音机、中功率音响设备,具有体积小、输出功率大、失真小等特点。并具有内部保护电路。意大利SGS公司、美国RCA公司、日本日立公司、NEC公司等均有同类产品生产,虽然其内部电路略有差异,但引出脚位置及功能均相同,可以互换。

买尾插线时也买了一个转功放模块,还好用上了。

很奇怪的是,车机前左右喇叭都可以工作, 但是 后左右两个喇叭没输出。
紫色两条 绿色两条没有声音。哪位略懂 给指点一下,谢谢您!

这是翻出来的几个芯片,能不能换在现在喇叭上,给喇叭升级一下,谢谢!

网友:
改蓝牙看接口。

网友:
X宝上面一大堆蓝牙接收器,买个便宜的,秒变蓝牙音响。

网友:
那是防(漏)磁喇叭,没毛病

网友:
买个3.5口的蓝牙接收器插在输入端,比较简单吧。 原电路板设计上没蓝牙,后加难度估计很大。

网友:
车机的功放要远远好于有源音箱的功放,这么改不合适

网友:
怎么什么都是妹妹的呢?

网友:
万能宝上有一堆各式各样的蓝牙,还能解码mp345之类

网友:
说实话,你这音响根本没折腾的价值,它的用料做工就是听个响的水准,连它原配的那几片功放芯片一半的潜力都发挥不出来,换再好的芯片也是白费功夫。

网友:
车机前左右喇叭都可以工作, 后左右两个喇叭没输出,在车机的设置菜单里看看前后声道的设置情况。

网友:
当年冲击波音箱也算是品牌货,组装电脑常配音箱之一。

网友:
有些年头了啊,原来也算是个牌子货了